请问下有没有大佬用过max1978做tec温控,最近在设计这个电路有些问题想请教

楼主:
difout的值是50倍的FB+-FB-,而且difout对地电压最大是VDD,那供电电压是4V时,是不是意味着FB+和FB-的差值不能大于0.08V。请问这个要差值要怎么控制,如果探测器温度是10℃,我想把它定到30℃,那vtemp的值和setpoint的值的差值肯定会超过这个限制。求教

网友:
difout的值是50倍的FB+-FB-,请问difout输出不应该是电压值吗?然后电压值转化为温度值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fout的值是50倍的FB+-FB-,请问difout输出不应该是电压值吗?然后电压值转化为温度值把?

是的,intout接到ctri引脚控制tec电压。

网友:
测试了一下发现FB+和FB-压差加到1.5V也没有出问题,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
而且FB+和FB—用同一个电压源供电,os1和os2之间依然有压差,按理说这时候不是应该不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