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方太嵌入式电蒸箱,水位传感器故障断路原因只因一个小小电阻

楼主:
同事来求助,说自家的方太电蒸箱能正常操作,就是不加热。就是这台嵌入式的大铁箱,价格不便宜,平时用来蒸包子馒头之类的。

型号:SCD26-C2SE,2014年年底的早过了质保期。

根据他说的故障,怀疑是负责加热的单元断路或控制的继电器损坏没闭合。

拆开,找到控制板测量

负责加热的有三个部件,加热盘(白色),加热棒(棕色),加热膜(白色硅胶线)

经过测量,是加热棒无阻值

巡线向下找,发现是类似熨烫机的蒸汽发生锅

右侧是蒸汽冷凝后的回水箱

左侧是进水箱,线路板上红色圈内是检测水箱到位的干簧管

补水箱内部有一个浮块

水箱中有水浮块就到达位置,浮块上的磁铁让干簧管闭合

电磁阀控制进水到水箱

各部件间用硅胶管连接

松脱连接管

拆出蒸汽发生锅,加热棒有阻值正常,就右侧的温度保险开路

这个温度保护是可以按动中心的小圆柱恢复的

按压后就导通了

后发现铁箱底板的对应位置是有5个圆孔,能够不拆解恢复的。但要按到这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以为找到故障点,装机试机。发现设置好模式,温度,加热时间后执行,机器就报“F5”故障代码

网上找了一圈,发现蒸箱出现F5故障原因是:储水盒水位传感器断路。测水位传感器2线没有阻值

中空塑料柱,就2个橡胶塞,防水怎么会好。内部有水份,电路板上有腐蚀。

测了一下高,低位的干簧管正常

这三个580欧姆的电阻

最右侧那个无穷大

找废电路板上拆了个电阻换上

恢复水箱

还是用704涂满进行可靠防水

接好管路

试机,开始是升温阶段,没到到设定温度是不会走时的

设定温度到达后

开始计时,机器恢复正常。

设计问题,这东西原理不复杂,就是用的少,本来售后可以狠狠赚一笔的,被我给截胡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内部结构好像饮水机啊。

夏天的时候家里饮水机坏了,因为是免费赠送的饮水机,就打上面的维修电话报修,结果是送水小哥过来修,只见他拆开饮水机背面盖板,直接找到温控的位置拆下来换个新的温控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结构好像饮水机啊。 夏天的时候家里饮水机坏了,因为是免费赠送的饮水机,就打上面的维修电话报修, ...

可能听你描述现象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专业~

网友:
维修是一门简单又复杂的学问,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觉得特别深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听你描述现象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专业~

是免费送的饮水机质量太差了,上门都不问什么毛病,直接拆开奔着温控去的,心里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免费送的饮水机质量太差了,上门都不问什么毛病,直接拆开奔着温控去的,心里有数了

可能坏的太普遍了,不问都知道是哪,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不是原创吧

看图片上logo,应该是转贴的

建议附上原帖链接

网友:
感觉内部电路做的有点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