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T应用中的跳值问题

楼主:
各位同行,PMT在应用中经常跳值,关于这个各位是否有好点的建议/经验?
PMT型号:H10682-210

网友:
没有使用过

网友:
1、光路做得够不够好

2、计数器件的速度指标是否跟得上pmt

3、干扰、试剂...

网友:
是否是收到干扰导致?

网友:
周围有太多矿物制品,如水泥、石油类产物、塑料桶、管或堆积物,请远离。

对光器件影响很大(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