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纹波对滤波器的输出有影响吗?

楼主:
例如,下面的这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实际的电源纹波大约 ±40mV,这个纹波对滤波器的输出信号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已经实际测试电源的纹波大约是 ±40mV了

既然是滤波器,是要滤掉一些不需要的频段,而电源滤波器,滤除的效果一般是由EMC测试标准确定
最好能确定此滤波器产品需要通过的哪个标准,电源的要求不同

网友:
低通滤波器,通过的一般是工频50Hz,是有用频率,其他的全是无用,所以截止频率在1KHz以上的就可以了,如果随便盲目滤波,很多时候也没问题,但是特定的输出或输入场合,需慎重,比如医疗器件产品的场合,给手术工具供电等地方

网友:
你的 “电源纹波” 频率是多少?如果是工频,那么对这个有源低通滤波器的影响非常小,可以忽略。

网友:
先计算你这个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多少,最终的输出信号的纹波应该是电路本身的纹波加上信号的纹波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但我还想再讨论一下这个思路。我的目的是,有些AD采样或小信号放大电路,电源纹波的影响很大,我就想,能不能用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给放大电路供电,而不是用VCC直接供电,但是,如果VCC上的纹波同样会影响到滤波器的输出,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如果理论上可行,就做个板子试一下,如果根本不可行,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网友A:
搭了个滤波电路,做了个实验,根本没有作用。电源上的纹波干扰,与滤波器输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了个滤波电路,做了个实验,根本没有作用。电源上的纹波干扰,与滤波器输出一样。

滤波是针对“输入”信号,不是对“电源”供电的,所以没有作用。

要降低纹波,需要对电源做改进。也就是说现在的电源纹波不附合要求,需要重新设计。

如果电源是现成的(无法改动),可以在电源回路加(无源)滤波。

甚至加一级自己设计的、纹波满足要求的稳压电源。

网友:
建议在运放电源上加简单的RC,即可消除大部分电源纹波,起到信号和电源之间的简单去耦作用。

由于运放电流在10ma以下,所以RC值都不大,这也是过去混合电路常用的方法。

如果是高频纹波,可以考虑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