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速以太网IP核中地址过滤功能怎么用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扫盲一下,三速以太网IP核,看手册有地址过滤功能,但是没看明白怎么用

Address filtering on receive, up to 5 unicast and 64 multicast MAC addresses.

地址过滤在接收时,达到5个单播和64个多点传送MAC地址。

通过手册找到的描述不太懂,哪位大佬帮助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对应的寄存器中配置你要过滤的MAC地址

网友:
然后MAC根据你的配置,在做MAC层解析的时候,按你的条件过滤出你想要的以太网帧,你不想要的应该是MAC可以自动discard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