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波形用verilog如何产生?

楼主:
三角载波频率随机变化的

网友:
说一下我的想法,三角波最终要用DAC输出,生成一个指定范围的随机数,先用最低输出的CODE(比如0)加这个随机数到满量程(比如4095),然后再减到0,完成一个随机锯齿后再重复生成随机数和对应的CODE实现下一锯齿。
还有一种方法是从最低CODE(比如0)加到满量程(比如4095)使用固定值比如每次加1,生成随机数动态修改每个锯齿更新CODE的频率在DAC的最小建立时间内变化。

网友:
一般来说,通过fpga生成用户所需的信号,可以通过更改预先设定的波形实现。verilog直接输出频率的三角需要外围用DA或适当的模拟电路转为幅度即可

网友:
用递增和递减的加法器,正弦波发生器,还有比较器

网友:
用递增和递减生成三角波,递增递减的量设为一个伪随机数,这样递增递减的速度变化了,则三角波的频率页变化了,正弦波采用DDS生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