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区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要做洗衣机,直流无刷电动机无霍尔。

我没搞过,买了一个电机的开发板,程序里死区是1.84us.

搞硬件的说要10几20个us。

请问高手,到底多少合适呢?谢谢!

网友A:
死区20us?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通常在20kHz以上。20kHz频率对应的周期是50us。一个开关周期内有两个死区。如果死区时间是20us,那么两个死区是40us,占一个周期的80%。

网友:
死区的设置,是为了避免 “共同导通”。死区时间应该多大,要看功率开关管参数。即使是开关速度慢,还有存储时间的双极型功率开关管,也不会把死区设置成占周期80%那么大。现在的MOS管,速度比双极型管快得多,关断延迟时间比双极型管小得多。

网友:
『到底多少合适呢?』

死区的设置是为了不出现 “共同导通”。在保证不出现 “共同导通” 状态条件下,越短越好。

你的程序里面设置为1.84us,想必开发板设计者相信此值已经可以保证不出现 “共同导通”。

网友:
很好的问题

网友:
多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个死区设置的值主要需要考虑贵公司使用的开关器件,一般来说对于您提到的应用只需要使用中等电流的MOSFET,那么一般情况下使用1.8us的死区已经足够了,我自己以前做电机控制的时候使用的是1.2us的死区,驱动芯片是IR2102,使用的管子是50N60(带的电机功率也不大)。反之如果您需要使用拖尾电流更大的器件,比如IGBT,那么一定需要加大死区电流,否则可能导致短路跳闸,器件损坏之类的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个死区设置的值主要需要考虑贵公司使用的开关器件,一般来说对于您提到的应用只需要使用中等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区20us?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通常在20kHz以上。20kHz频率对应的周期是50us。一个开关周期内有两个死区。 ...

死区是防止直通用的,一般2个uS就OK,可以具体测试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