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2.手把手创建新工程

楼主:
本篇文章将会介绍如何使用KEL创建一个全新的工程,需要先下载官方提供的文件,在上个帖子中已经有描述了,不在赘述。

1. 准备文件

创建新项目需要官方提供的firmware,在GD32L23x_Firmware_Library_V1.0.0文件夹下面。

1)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夹,我这里名字叫做GD32L233C_Prj,然后将GD32L23x_Firmware_Library_V1.0.0文件夹下面的下述文件都拷贝到新建的文件夹中。

2)新建一个文件夹,取名叫app,这里面用来存放我们自己的文件,如main.c文件等。

3)将Template文件夹改名为gd32_sys,不一定叫这个名字,随便什么都可以,因为这个文件夹里面是GD提供的一个工程模板,里面有一些文件也是我们需要用到的,所以取了这个名字,然后打开文件夹,删除工程文件,将main.c移动到app文件夹下面,保留如下文件,其他的都删除掉。

2. 创建工程

1) 打开Keil,菜单栏选择project -> New uVision Project...,这块需要指定一个文件夹,就选择上一步我们新建的那个文件夹就行了,然后输入工程的名字,我这里取名GD32L233C_Prj。

2) 点击保存,然后下一步是选择单片机,选择GD32L233CC,然后直接点击OK完成工程创建

3) 工程创建好了之后,右键点击左边Target 1 -> Manage Project Items,修改组名,然后删除默认创建的Source Group 1,按照第一步中新建的文件夹名字编辑组名,然后添加.h文件和.c文件到各个组,如下所示:

这些文件都在Firmware和Utilities文件夹下可以找到,添加相应的文件即可,这步完成之后开始下一步。

注意:如果后边在编译的时候提示找不到文件,需要检查一下这一步是否把所有文件都添加了。

4)添加头文件

点击魔法棒图标,如下图:

点击C/C++(AC6)标签,点击Include Paths Misc Controls后边的选择框添加头文件

添加的头文件路径如下图:

到这里创建工程的所有工作都完成了,基本上完成了绝大部分了,接下来就是编译工程,下载了。

3. 编译工程及问题处理

工程目录创建好了之后,所有文件都添加好了,头文件路径都包含了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编译了,点击编译图标。

1)编译

如下图,出现了很多错,但是细看下来都是同一个错误,所示找不到core_cm32.h这个头文件。

2)问题处理

core_cm32是GD32的库文件,不在我们工程目录下,而是在安装的pack包的目录下,但是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因为在上面创建工程的时候少了一步,没有添加库文件。

添加方法:点击Manage Run-Time Envioronment,如下图所示:

勾选上CORE,然后点击OK,再次编译就没有报错了。

4. 下载

编译与链接完成之后就开始下载了,点击下载,会提示报错。

因为板载的是GD32-LINK,所以我们需要修改一下下载器,如下图,选择CMSIS-DAP ARMv8...:

再次下载,还是会报错,如下:

这是因为默认的RAM大小太小了,下载算法不够用,需要改大点,选择Utilites->setting

Size修改为改为0x2000,0x3000 ...都是可以的,只要能够把flash下载算法程序下载进去就行了,app下载到flash就是靠这个算法程序来下载的。

到此为止,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程序可以正常下载了。

5. 注意事项

虽然经过上面的步骤已经可以成功下载程序了,但是还有些设置需要修改一下,不然程序可能运行不正常。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下载之后不运行,但是在线debug的时候会运行,然后对比了一下GD提供的工程,发现设置有点不一样,主要是下面第一点

1)修改汇编选项

2)程序下载之后不会立刻运行,需要手动复位一下才会继续运行,选择Reset and Run就可以程序下载之后自动进行运行。

6. 附件

上述附件是我自己新建工程的附件,有想学习新建工程的小伙伴可以参考

网友:
一步一步很详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