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1、开箱+环境搭建

楼主:
一、开箱

首先,感谢EEWORLD和GD举办这样的试用活动,并且很幸运进入了入围名单。

上次在EEWORLD参加开发板试用活动还是2019年6月,开发板正好也是GD的开发板,芯片是GD32E231。

于是,翻箱倒柜,翻出了之前试用的开发板,看看跟这次的L233开发板是不是一样的。

如下图:

E231开发板:

L233开发板:

大概对比了一下,开发板布局大同小异,主要说一下区别:

1.E231开发板丝印更粗

2.L233开发板有三个USB接口(分别为:GD-link调试口,mcu的USB接口,USB转串口),而E231开发板只有一个GD-link调试接口

3.L233外部32768低速晶振换成了贴片的

4.L233开发板引出了SWD口,应该是方便外接调试器使用

顺便说一句,mini USB接口确实比较少见了,需要单独准备相应mini USB的线才行。

二、环境搭建

1.资料准备

开发板相关的资料都可以在活动页面的【板卡资料下载】栏目中找到和下载

2.向KEIL/IAR添加L233的芯片支持包

资料下载页面中有L233支持包的下载链接,下载完成后解压,如果是使用keil进行开发,只需双击.pack文件就能自动安装完成。

注意:keil 版本需要5.26及以上

3.打开标准固件库中的Template示例工程,编译

4.连接GD-link到电脑,就可以进行程序下载了

网友A:
L233开发板USB接口的接口多了,和E231开发板相比还是友好了很多

MCU都是ArmCortex-M23内核

L233的MCU的最高主频为64MHz,集成了64KB到256KB的嵌入式eFlash和16KB到32KB的SRAM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33开发板USB接口的接口多了,和E231开发板相比还是友好了很多 MCU都是ArmCortex-M23内核 L233的MCU ...

感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