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评测二 SOC_Blinky服务配置

楼主:
评测二 SOC_Blinky服务配置

        外国公司喜欢以动物为代号比如Ubuntu(18.04 LTS仿生的海狸、18.10宇宙的墨鱼、19.04摇滚的野狗、19.10黎明的白鼬、20.04 LTS焦点的马岛长尾狸猫、20.10极好的大猩猩、21.04长毛的河马、21.10顽皮的狐猴),芯科也不例外,EFM8蜜蜂系列,还有EFM32/EFM32壁虎系列,今天的主角是32位机壁虎系列2中的EFR32BG22C224F512IM40,对应PCBA有EK4108ASLTB010A、SLTB004A、SLWSTK6021ASLWRB4182ASLWRB4183A、SLWMB4001A,命名规则小小列举一下:

PCBA

SoC

BRD2001A

EFM32G890F128

BRD2010A

EFM32ZG222F32

BRD2012A

EFM32HG322F64

BRD2100A

EFM32TG840F32

BRD2102A

EFM32TG11B520F128GM80

......

......

BRD4100A

EFR32BG1P232F256GM48

BRD4101A

EFR32BG1P332F256GJ43

BRD4103A

EFR32BG12P332F1024GL125

BRD4104A

EFR32BG13P632F512GM48

BRD4108A

EFR32BG22C224F512IM40

BRD4150A

EFR32MG1P233F256GM48

BRD4150B

EFR32MG1P233F256GM48

BRD4151A

EFR32MG1P232F256GM48

BRD4152A

EFR32MG1P233F256GM48

......

......

BRD4108A

EFR32BG22C224F512IM40

......

......

        拿到手的就是这款BRD4108A Explorer Kit(EFR32BG22C224F512IM40),以最简单的LED&Button service为例,目录见gecko_sdk_suite\v3.2\app\bluetooth\example\soc_blinky,打开工程后可以看到GATT服务数据库列表,以xml文件形式,图形化界面直接打开gatt_configuration.btcong,可以直接编辑,比如修改名称为“LBS”:

图1 本地服务

打开app.c可以看到GAP、GATT事件在应用层都可以反馈得到,比如断开、连接事件入口sl_bt_evt_connection_opened_id和sl_bt_evt_connection_closed_id,其他参数更新、写特征值均会触发相应事件然后在动态生成的句柄里搜索哪个属性进入的,比如接口:

sl_status_t sl_bt_gatt_server_read_attribute_value(uint16_t attribute,

                                                   uint16_t offset,

                                                   size_t max_value_size,

                                                   size_t *value_len,

                                                   uint8_t *value);

就能从本地生成数据库中找到属性和值,然后在应用层完成用户逻辑。连接上可以看到,共有GAP(1800)、GATT(1801)、Device Info(180A)、LED&Button service(de8a5aac-a99b-c315-0c80-60d4cbb51224)、Silicon Labs OTA(1D14D6EE-FD63-4FA1-BFA4-8F47B42119F0),设备名称改成“LBS”:

图2 扫描服务

连上后写特征值来开关灯:

图3 LBS写1,触发写事件

图3 LBS写0,触发写事件

网友:
咱们国内喜欢以神兽命名,哈哈!

网友A:
图中左侧是什么软件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左侧是什么软件的界面?

是PC端的nRF Connect(手机端更有名点)要配合蓝牙dongle才行,本来还想用Wireshark抓下包的,结果我电脑系统注册表被我弄坏了,抓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