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LEBOX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
TILEBOX电池电压问题:

我的TILEBOX电池电压

连接手机的显示值3.98V,95%

万用表实测值4.14V

相差0.16V

怎样调解或校正?

网友A:
这种软件连接手机的电池显示,与保护电路有关,校正需要断开保护电路,

都是软件进行获取电池电量、充电状态、电池状态等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件连接手机的电池显示,与保护电路有关,校正需要断开保护电路, 都是软件进行获取电池电量、充电 ...

还有一个·问题:

每次与手机连接时(不管里面电池还有多少电)都要先插充电,然后才能连接通,否则TILEBOX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试电池电压时有没有接负载呢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差值就是正常的

如果有的话,你得判断下万用表是否有校准否则就是手机软件的问题

网友C:
通过原理图可以看到锂电池测量是通过STBC02通过BATMS引脚输出锂电池电压,然后经过R33和R34分压后通过AN_VBATT连接到单片机的PC4

    SensorTile.box的STM32CubeMX工程可以看到PC4为ADC1的IN13,说明电压经过分压后直接通过ADC采集。

能产生测量误差的地方产要为分压电阻的精度,和ADC测量时的阻抗。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AN_VBATT处的电压,再通过分压计算出实际锂电池电压再和手机端显示的电压对比,看一下误差是否由分压电阻精度造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 每次与手机连接时(不管里面电池还有多少电)都要先插充电,然后才能连接通, ...

都要先插充电,然后才能连接通,否则TILEBOX没有一点反应

这个电池多长时间了?

像是电池有过放现象

过放现象的,是需要充电激活才能重新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过原理图可以看到锂电池测量是通过STBC02通过BATMS引脚输出锂电池电压,然后经过R33和R34分压后通过AN_VB ...

谢谢精辟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要先插充电,然后才能连接通,否则TILEBOX没有一点反应   这个电池多长时间了? 像是电 ...

真是电池需要激活!

因为此盒无电源开关,故可能放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精辟分析!

补充一下,ADC的参考电压误差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原理图VREF+使用+2.7V,

这部分压电是LDO通过分压电阻获得的,如果使用外部电压你还需要确定这个+2.7V的实际电压。

如果代码使用内部参考,也需要考虑内部参考电压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