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五、自动动手建立串口打印工程

楼主:
串口打印日志是常用的调试手段之一,本帖尝试使用SSV5图形化IDE配置串口,全程需要用户写的代码几乎为0,非常方便。

首先创建一个空白工程:

工程名和保存路径

生成的工程

打开串口

串口驱动句柄名字

配置串口

波特率、流控配置

串口管脚配置

开启STDIO重定向

最终需要开启的几个驱动如下

最后添加一个用户代码,超级简单

如果需要打印浮点数还需要勾选下支持

效果

网友:
串口打印步骤介绍的很清楚

网友A:
可以用“app_log_info”或“app_log_info”函数实现类似功能,需要配置的软件部件差不多。另外,在配置“IO Stream: USART(vcom)”时使能其中的“Convert \n to \r\n”就不用在打印的文本中加“\r”了。

参考“soc blinky”范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pp_log_info”或“app_log_info”函数实现类似功能,需要配置的软件部件差不 ...

网友:
有图就是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