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鑫ESP32-S3-USB-OTG开发板资料

楼主:
ESP32-S3-USB-OTG 是一款侧重于 USB-OTG 功能验证和应用开发的开发板,基于 ESP32-S3 SoC,支持 Wi-Fi 和 BLE 5.0 无线功能,支持 USB 主机和 USB 从机功能。可用于开发无线

存储设备,Wi-Fi 网卡,LTE MiFi,多媒体设备,虚拟键鼠等应用。该开发板具有以下特性:

  • 板载 ESP32-S3-MINI-1-N8 模组,内置 8 MB flash
  • 板载 USB Type-A 主机和从机接口,内置接口切换电路
  • 板载 USB 转串口调试芯片(Micro USB 接口)
  • 板载 1.3 英寸 LCD 彩屏,支持 GUI
  • 板载 SD 卡接口,兼容 SDIO 和 SPI 接口
  • 板载充电 IC,可外接锂电池

ESP32-S3-USB-OTG (click to enlarge)

本指南包括:

快速入门:提供 ESP32-S3-USB-OTG 的简要概述及必须了解的硬件和软件信息。

硬件参考:提供 ESP32-S3-USB-OTG 的详细硬件信息。

相关文档:提供相关文档的链接。

快速入门¶

如何开始使用 ESP32-S3-USB-OTG。

首先,介绍一些关于 ESP32-S3-USB-OTG 的基本信息,然后在应用程序开发章节介绍如何开始使用该开发板进行开发,最后介绍该开发板包装和零售信息。

组件介绍¶
ESP32-S3-USB-OTG 开发板包括以下两部分:

主板:ESP32-S3-USB-OTG 主板是整个套件的核心,该主板集成了 ESP32-S3-MINI-1 模组,并提供一个与 1.3 英寸 LCD 屏连接的接口。

ESP32-S3-USB-OTG 正面图(点击图片放大)¶

下表将从左边的 USB_HOST 接口开始,以逆时针顺序介绍上图中的主要组件。

ESP32-S3-USB-OTG (click to enlarge)
ESP32-S3-USB-OTG 背面图(点击图片放大)¶

下表将从左边的 USB_HOST 接口开始,以逆时针顺序介绍上图中的主要组件。

主要组件

子板:ESP32-S3-USB-OTG-SUB - 贴装 1.3 英寸 LCD 屏

ESP32-S3-USB-OTG 子板(点击图片放大)¶

应用程序开发¶
ESP32-S3-USB-OTG 上电前,请首先确认开发板完好无损。

硬件准备¶
ESP32-S3-USB-OTG

一根 USB 2.0 数据线(标准 A 转 Micro-B)

电脑(Windows、Linux 或 macOS)

软件设置¶
请前往 快速入门 中 详细安装步骤 一节查看如何快速设置开发环境。

内容和包装¶
零售订单¶
每一个零售 ESP32-S3-USB-OTG 开发套件均有独立包装。

ESP32-S3-USB-OTG 包装 (click to enlarge)¶

包含以下部分:

主板:

ESP32-S3-USB-OTG

子板:

ESP32-S3-USB-OTG_SUB

紧固件

安装螺栓(x4)

螺丝(x4)

螺母(x4)

网友:
硬件参考¶

功能框图¶
ESP32-S3-USB-OTG 的主要组件和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ESP32-S3-USB-OTG 功能框图 (click to enlarge)¶

请注意,功能框图中的 USB_HOST D+ D- 信号对应的外部接口是 USB DEV,是指 ESP32-S3 作为设备接收其它 USB 主机的信号。USB_DEV D+ D- 信号对应的外部接口是 USB HOST,是指 ESP32-S3 作为主机控制其它设备。

开发板供电选择¶

开发板有三种供电方式:

通过 Micro_USB 接口供电

使用方法 1 供电时,应使用一根 USB 电缆(标准 A 转 Micro-B)将主控板连接至供电设备,将电源开关置于 OFF。请注意,该供电模式仅有主板和显示屏被供电。

通过 USB_DEV 接口供电

使用方法 2 供电时,应将 DEV_VBUS_EN 设置为高电平,并将电源开关设置为 OFF。该供电模式可同时向 USB HOST 接口供电,如已安装锂电池,会同时对锂电池进行充电。

通过电池接口,使用外部锂电池供电

使用方法 3 供电时,应将 BOOST_EN 设置为高电平,将电源开关设置为 ON,并将 1S 锂电池 (3.7 V ~ 4.2 V) 焊接于主控板背面预留的电源焊点。该供电模式可同时向 USB HOST 接口供电。电池接口说明如下图:

电池连接图 (click to enlarge)¶

USB HOST 接口供电选择¶

USB HOST 接口(Type-A 母口)可向已连接的 USB 设备供电,供电电压为 5 V,最大电流为 500 mA。

供电电源有以下两个:

通过 USB_DEV 接口供电,5 V 电源直接来自该接口连接的电源

通过锂电池接口供电,锂电池 3.6 V ~ 4.2 V 电压通过 Boost 电路升压到 5 V。Boost IC 的工作状态可通过 BOOST_EN/GPIO13 控制,GPIO13 为高电平是使能 Boost。

Boost 电路图 (click to enlarge)¶

供电电源选择:

供电切换电路图¶

500 mA 限流电路

限流 IC MIC2005A 可将 USB HOST 接口最大输出电流限制为 500 mA。必须设置 IDEV_LIMIT_EN (GPIO17) 为高电平,使能限流 IC,USB HOST 接口才有电压输出。

500 mA 限流电路图¶

USB 接口选择电路¶

USB 接口切换电路图¶

当 USB_SEL (GPIO18) 引脚为高电平时,USB D+/D- (GPIO19, 20) 信号将连通到 USB_DEV D+ D-,这时可通过 USB HOST 接口(Type-A 母口)连接其它 USB 设备;

当 USB_SEL (GPIO18) 引脚为低电平时,USB D+/D- (GPIO19, 20) 信号将连通到 USB_HOST D+ D-,这时可通过 USB DEV 接口(Type-A 公口)连接到其它 USB 主机;

默认 USB_SEL 为低电平。

LCD 接口¶

LCD 接口电路图¶

请注意,该接口支持连接 SPI 接口屏幕,该开发板使用的屏幕型号为 :dev-kits:` ST7789 <esp32-s3-usb-otg/datasheet/ST7789VW_datasheet.pdf>`,LCD_BL (GPIO9) 可用于控制屏幕背光。

SD 卡接口¶

SD 卡接口电路图¶

请注意,SD 卡接口同时兼容 1-线,4-线 SDIO 模式和 SPI 模式。上电后,卡会处于 3.3 V signaling 模式下。发送第一个 CMD0 命令选择 bus 模式:SD 模式或者 SPI 模式。

充电电路¶

充电电路图¶

请注意,可将 Type-A 公口接入输出为 5 V 的电源适配器,为电池充电时,充电电路上的红色指示灯亮,电池充电完成,红色指示灯熄灭。在使用充电电路时,请将电源开关置于 OFF。充电电流为 212.7 mA。

GPIO 分配¶

功能引脚:

扩展功能引脚:

网友:
开发板相关技术文档

ESP32-S3 技术规格书.pdf (1.24 MB, 下载次数: 14) ESP32-S3-USB-OTG

网友:
这是要上开发板测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