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4系列开发板测评之——步进电机控制(初版)

楼主:
没怎么玩过步进电机,想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升降装置,先搭建一个模型试试吧。首先来学习一下步进电机的基础知识。

选了比较常用的5线4相步进电机28BYJ48示意图如下:

 驱动方式参数如下:

28BYJ48 5V 驱动的 4 相5线的步进电机是减速步进电机,减速比为 1:64步进角为  5.625/64度 。 如果需要转动1圈那么需要 360/5.625*64=4096 个脉冲信号。

该步进电机耗电流为200mA左右,FPGA输出驱动不了如下图所示:

所以需要一个电机驱动器,

ULN2003电机驱动器芯片,是一个16脚PDIP封装的7输入7输出高压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阵列,最大30v输入、最大50v输出、500mA的额定集电极电流输出,传播延时最大1us,完全能满足要求。

以下是步进电机驱动真值表:

器件手册准备差不多了,接下来先搭好电路:

然后写代码吧,先来实现一个比较简单的功能,实现步进电机安照一定速率正转反转。

由驱动真值表可以看出控制步进电机转起来需要4钟状态切换,所以我使用一个状态机来实现这个功能:

代码工程附件中,然后写一个testbench用ModelSim 仿真一下如下:

这个工程比较简单,但写代码的过程中逻辑太多往往会有考虑不到位的情况,所以一般都要先仿真在上板,仿真调试的过程中能快速解决很多逻辑上的问题,这点很重要,仿真通过后就分配管脚添加时钟约束生成bit流:

编译通过后下板看看效果,效果在后面动图中展示:

网友:
楼主的ModelSim 仿真玩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