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斜坡补偿问题

楼主:
请教电源IC芯片UC3843斜坡补偿问题,

如下图

斜坡补偿问题
下面的电路是UC3843电路中,用Rt、Ct震荡电路产生的三角波信号

手册中推荐使用三极管构成的射随引入斜坡补偿,如何在实际电路运用斜坡补偿,因为RT/CT的波形为+1V to +3V的三角波,直接通过三极管的射极加上去电压不会过高吗?

如果不高,为什么?

是否应该用电容隔直?

网友:
『因为RT/CT的波形为+1V to +3V的三角波,直接通过三极管的射极加上去电压不会过高吗?』

RT/CT引脚上的电压,要经过RRAMP电阻和RCSF电阻分压才施加到ISENSE引脚。

网友:
『是否应该用电容隔直?』

不应该用电容隔直。

网友:
『是否应该用电容隔直?』

如果应该用电容隔直,生产该芯片的厂家必定会在datasheet中注明,并且在图中标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否应该用电容隔直?』 如果应该用电容隔直,生产该芯片的厂家必定会在datasheet中注明,并且在图中 ...

感谢回答

那这个三极管是不是也起到隔离的作用呢

另外用电容隔直是不是也可以?为什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答 那这个三极管是不是也起到隔离的作用呢   另外用电容隔直是不是也可以?为什么不 ...

『另外用电容隔直是不是也可以?为什么不行』

电容隔直后,只有RC产生的近似三角波的交流成份(分压后)施加到电流检测脚,也就是说,(分压后)施加到电流检测脚的信号是有正有负的。

另外,使用电容隔直,也起不到补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