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L78 D1A 出现unsigned short 型变量赋值给浮点数错误的问题

楼主:
如题,具体型号:R5F10DLEJFB

代码和仿真时数据如图,包括下面的汇编指令:

Idiag = adValue;

如此简单的一条赋值指令出现这么奇怪的错误,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float Idiag = 0;

值为0x17的adValue 赋值给浮点数变量Idiag之后,竟然变成了超级大的数。

最后浮点数改为4字节无符号整形,就可以了。

uint32_t Idiag = 0;

正确的赋值截图:

网友:
那是因为存储的表示方法不同,浮点数不能直接使用整数的方法来读值

贴一个查到的解释

网友:
你可以再加一级验证,把Idiag(float)再赋值给其他整形变量,看这个变量数值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