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 使用J-Link SWD下载报错!!!求解

楼主:
各位大佬,GD32L233C-START评测板,你们有谁是用J-Link 烧录和调试程序的(SWD)?我想请教下,有没有遇到报错“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ghm!"的。

因为没有多余的mini usb线,所以想用JLink来烧录和调试。

内核我选择通用Cortex-M23通用的内核,

网上有人说可能是JLINK驱动的版本问题,目前我已经将Jlink驱动更新到V7.60(keil 下JLINK也一并更新了),但是还是报错了,有点没辙了,求解!!!!!!

网友:
再补充下,我用的ARM 仿真器是V9

网友A:
硬件部分检查没,比如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部分检查没,比如连接线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硬件没有问题,

“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ghm!"无法加载 Flash 编程算法没有添加,或者添加错误,

网友A:
在Project->Option->中已经添加了programming algorithm

还是报错, 试着降低下载的时钟频率,操作如下
 1.Project->Option...->Debug->use:Settings
2.将Max JTAG clock 降低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roject->Option->中已经添加了programming algorithm 还是报错, 试着降低下载的时钟频率,操作 ...

也有试过把下载的时钟频率降低,但是仍然报错

网友B:
你看看魔术棒中target下,你的ram,rom的地址;

RAM:20000000+8000

ROM:8000000+40000

试试这个

网友:
“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ghm!"试下把flash down里面的ram扩大一倍,start不变,size加到0x2000试试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JLink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魔术棒中target下,你的ram,rom的地址; RAM:20000000+8000 ROM:8000000+40000 试试这个 ...

RAM,ROM地址的配置也是这个,我直接用他们官方的例程来做我的工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JLink固件的问题?

你说的是JLink仿真器的固件版本问题?这个JLink我之前用来烧录STM32F103是可以了,可以排除是仿真器的硬件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JLink仿真器的固件版本问题?这个JLink我之前用来烧录STM32F103是可以了,可以排除是仿真器的硬 ...

有没可能不兼容Cortex-M2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可能不兼容Cortex-M23?

找了之前的淘宝订单看了下,还真的是烧录器不支持Cortex-M23内核,谢谢大佬们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了之前的淘宝订单看了下,还真的是烧录器不支持Cortex-M23内核,谢谢大佬们解惑

哈哈,发现问题就好!

网友E:
上面图中的Flash Download标签里面Ram for Algorithm    size改成0x2000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面图中的Flash Download标签里面Ram for Algorithm    size改成0x2000试试。

我也觉得他是这个问题,提示信息说的flash下载算法无法下载,应该是RAM size给的太小了,我用这块板子,这块写0x1000也会报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他是这个问题,提示信息说的flash下载算法无法下载,应该是RAM size给的太小了,我用这块板子, ...

默认的0x1000确实小了,这是个坑。
jlink V9应该是支持M23内核的

网友:
GD32E230使用 J-LINK 调试 | 易学教程 (e-learn.cn)

楼主,下午看到了你的问题,晚上翻到了这个文章,你可以尝试改一下,应该有用。

网友:
最后统一回复,Jlink V9确实支持Cortex-M23内核,我遇到的问题根据16楼的建议,更改Ram for Algorithm的Size为0x2000就可以了。最后在此感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