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要做一款洗衣机,用直流无刷电动机。

反电动势是梯形波。

我买了一个开发板,卖家有程序,可是他说反电动势是正弦波。

他说一样驱动,结果开发板电机是转的,可我们的板子驱动自己的直流无数电机不转。

他说的是不是骗我呀?谢谢!

网友A:
其实双方都要提供手册说明对接

BLDC电机采取方波(梯形波)驱动,
BLAC电机(PMSM)是正弦波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双方都要提供手册说明对接 BLDC电机采取方波(梯形波)驱动, BLAC电机(PMSM)是正弦波驱动

我没写过,提供了也没用

网友B:
确认你的板子和开发板的差别,包括硬件和软件,再有就是电机的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认你的板子和开发板的差别,包括硬件和软件,再有就是电机的差别。

谢谢!现在感觉主要是电机的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现在感觉主要是电机的差别

电机有类型的差别,还有工作电压、电流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很大,不兼容完全可能且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类型的差别,还有工作电压、电流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很大,不兼容完全可能且正常。

是啊,这可把我难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类型的差别,还有工作电压、电流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很大,不兼容完全可能且正常。

大概是直流无刷电动机和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直流无刷电动机和永磁同步电动机的差别

那你先查资料弄懂这两种电机的用法,而你着手做项目前应该先进行应用需求分析,选择好关键部件比如电机之后再围绕其开展设计和购买相关资源。

网友:
找峰岹吧,让原厂帮你完全搞定就可以了。

网友:
正弦波和梯形波是不能相互驱动的。FOC控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弦波,一种是方波也就是梯形波。控制策略区别与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所以这个老板给你弄错了

网友D:
正弦波的电机一般是伺服电机,也就是PMSM,梯形波的一般是BL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弦波的电机一般是伺服电机,也就是PMSM,梯形波的一般是BLDC。

网友:
我也在学习无刷电机驱动这块,可以给分享一下你购买的无刷电机的资料吗

网友:
换相不一样,肯定驱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