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1n FPGA读取ADS8598H实际直流测量

楼主:
实验板还没焊全,使用飞线连接到FPGA测量它的3.3V供电,用万用表测量为 3.293V。

  FPGA这边目前直接通过逻辑分析仪查看数据,测量了通道1和通道8的数据,现在来看数据正常,不过应该和飞线有关,没开启过采样,数据波动比较大。

选取一组数据,使用EXCEL计算电压。

调试过程多亏高云这款软件编译神速,可以反复下载测试,仿真都省了。

开始的时候想使用Serial Data Read,调试过程中细读数据手册发现8通道没法实现500KSPS的最大采样率。

关于串行读取数据,看手册在不使用过采样的情况下,在转有期间读取,通过DOUTA和DOUTB能实现500K的采样率。但是在转换期间读取数据只能在busy上升沿期间读取,没有过采样时busy的高电平时间为1.24us,tsclk的宽度最小为50ns,这样一个busy高电平期间最多24.8个tsclk周期,douta和doutb2条数据最最多也只能输出2组18位数据,这一点还没太理解。

最后又改为Byte Mode,这样数据线只有8根可以少压几条线。

网友A:
仪器挺全,逻辑分析仪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器挺全,逻辑分析仪都有

FPGA自带的内部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