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1、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的GD32L233C-START(开箱)

楼主:
首先,感谢EEWORLD和GD32官方给与此次评测机会,谢谢

1、资料下载:

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GigaDevice_GD32L233_202112/

2、优点:

  • 资料比较齐全
  • 板子设计简洁大方;
  • 引脚兼容Arduino UNO R3接口;
  • 板载GD-Link
  • 跳线选择boot模式,可以使用串口ISP下载;
  • SWD接口,单独引出,可以使用其他调试器。

3、缺点:

  • 整个板子的5V,通过GD-Linkmini USB口输入,USBUARTmini USB5v没有连接;
  • 用了ASM1117-3.3V5V转成3.3V,这个芯片的静态功耗为8ma左右,对于评估功耗非常不利(这也是比较致命的一点)
  • 没有功耗测量的点位(万用表电流档串联);
  • 4个定位孔,其中右上角的很随意,像是随意放了一个位置;
  • 没有排针,略显寒酸。

网友A:
赶紧改掉,还21ic呢

网友:
还有这颗LDO输出的3.3V是给L233和GDLink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改掉,还21ic呢

网友:
开发板这样设计也算正常

网友:
简化版,合理

网友:
    我觉得USB及UART接口不连接电源算不上是缺点,这是为了防止同时连接多个电源,各个电源之间的电压差形成隐患。不过若是能够使用跳线帽来选择连接哪个电源的话,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网友:
想测功耗,手术力准备,割线,测完再把命给续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