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楼主:
为什么H桥推挽电路的下臂PNP三极管经常损坏,三极管三个脚直接短路

网友:
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A:
注意根据负载确定桥臂晶体管的型号以满足耐压和载流能力,并留取适当余量,同时感性负载需加续流二极管。楼主没有说明负载情况,自然无法确认晶体管选型是否合理。

网友B:
继电器绕组是很强的电感性负载,桥式电路的四个三极管都应该反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绕组是很强的电感性负载,桥式电路的四个三极管都应该反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图中这个电流方向,是前一瞬间右上左下三极管导通,这一瞬间都关断,感性负载上自感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方向。负载两端自感电动势为左正右负。

考虑左下三极管。该三极管发射极对集电极为正,且有正向基极电流。于是,该三极管应该导通,即具有一定集电极电流(可能稍小于负载上续流电流),而不是集电极电流为零。

对右上三极管可以作类似的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这个电流方向,是前一瞬间右上左下三极管导通,这一瞬间都关断,感性负载上自感电动势所产生的电流方 ...

是的,该电路本身具有电压钳位功能,钳位电压为VCC+2*0.7V, -2*0.7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该电路本身具有电压钳位功能,钳位电压为VCC+2*0.7V, -2*0.7V

如果5楼图中桥式电路各三极管均反并联二极管,结果就不一样。负载储存的能量将反馈回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5楼图中桥式电路各三极管均反并联二极管,结果就不一样。负载储存的能量将反馈回直流电源。

加4颗二极管钳位,负载储存的能量确实反馈回直流电源。参数呢?

火柴盒大的继电器线圈电流三五十mA, 电感三四百mH, 储能不足1mJ, VCC恐怕是不缺这点能量。

同一工作状态,H桥对角的BJT条件差不多,只烧P管,重点查货源,是否N管是“大芯片”,P管是“小芯片”,实在不行这4颗BJT就换在SOT-89封装,价钱贵1分钱左右,省了4颗二极管的贴片费

网友C:
况且,在最两边的控制信号均为0的情况,H桥的两颗上管均被R3,R7作用拉高电平,当其中一侧有驱动并关闭时,线圈总是通过其中一个上管与边一边上管上并的二极管消磁,线圈两边的电压都在VCC附近,也没法回收储能

网友:
5楼的电流修正如下:细线表示较小的基极电流,粗线表示较大的集电极电流。看不出必须要并4颗二极管

网友:
补充:该驱动电路提供双向电流,必为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开和关均只需要100-200mS脉冲电流

网友:
路过看一下,楼上的分析的很到位呀,应该是这领域的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况且,在最两边的控制信号均为0的情况,H桥的两颗上管均被R3,R7作用拉高电平,当其中一侧有驱动并关闭时, ...

两边的控制信号同为低电平(或者同为高电平),H桥两个上管(或者下管)均导通,那么两个上管(或下管)也应该并联二极管才是。此时绕组储存能量是靠电路损耗(管子压降等)耗散的,并不返回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注意根据负载确定桥臂晶体管的型号以满足耐压和载流能力,并留取适当余量,同时感性负载需加续流二极管。楼 ...

继电器驱动电机,电流10A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绕组是很强的电感性负载,桥式电路的四个三极管都应该反并联续流二极管。

已经加了管子,但是损坏的现象重现不出来,不知道怎么验证加了是否有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该电路本身具有电压钳位功能,钳位电压为VCC+2*0.7V, -2*0.7V

谢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驱动电机,电流10A左右

这里应考察的是继电器线包参数,而非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加了管子,但是损坏的现象重现不出来,不知道怎么验证加了是否有效呢

这个只是分析得出的结论,分析到位的话不必验证,时间会给出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该电路本身具有电压钳位功能,钳位电压为VCC+2*0.7V, -2*0.7V

你分析的钳位电压是指线圈两端吗,不应该是VCC-0.7V,0.7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