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直流耦合&交流耦合?

楼主:
什么是直流耦合&交流耦合?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大家好,相信大家平时都经常使用示波器,但是咱们在测量时可能经常会忽略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的选项。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示波器交流耦合和直流耦合的区别。

简单来说就是:交流耦合(AC Coupling)就是通过隔直电容耦合,去掉了直流分量

直流耦合(DC Coupling)就是直通,交流直流一起过,并不是去掉了交流分量。

举例来说,比如在3V的直流电平上叠加一个1Vpp弦波

如果用直流耦合,看到的是以3V为基准,+/-0.5V的正弦波;

如果用交流耦合,看到的是以0V为基准,+/-0.5V的正弦波。

一般配合示波器监测ATAATG时使用直流耦合。

总的来说,一般测量信号的绝对电压时采用直流耦合,不会丢失直流信息,测量高的直流电压上的交流成分时,使用交流耦合,可以有效利用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更好的观测信号。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