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一、开箱

楼主:
    想必大家都对ESP8266有耳闻,以前用过安信可esp 12F还有VB系列语音模块,最近安信可推出了广域网基于蜂窝网络的NBiot模块:EC01系列模组就申请使用了一下,
1.先来看看外观:
外接天线,还送了一个物联网卡方便测试。.

来张高清的:

以前也用过合宙、广和通的CAT1也是基于蜂窝网络的,两者差不多。
Cat.1相比,Cat.1在通信功能上具有更明显的优势。NB-IoT适用于仅传输少量数据且处于固定状态的场景。典型的情况是三米(水表,电表,煤气表)。Cat.1可以传输更大的数据,而且具有良好的移动性和语音功能,不过成本高点,差不多。
在传输小量数据NBiot足够了,还是安信可模组小点。

2.再来看看EC01的硬件配置:

EC-01F 是安信可开发的一款 NB 模组。其中 NB 部分采用的主芯片方案为 EC616S。该

芯片具备超高集成度的 NB-IoT SoC、支持超低功耗、完全支持 3GPP Rel14 NB-IoT 标准,

是一款超高性价比的 NB-IoT 芯片。

它具有以下特点:

n 集成射频收发机,PA,射频滤波器,天线开关以及电源管理。

n 各种无线环境下优异的通信性能和稳定性。

n 各种模式下(PSM,DRX,eDRX,连接态)优异的功耗表现。

n 特有的 MCU 模式,提供更低的工作电流以及更短的唤醒时间

不过安信可没有开放SDK,所以了解下就行了,现在支持AT开发。

板子上有两个LED 灯:.

方便调试查看网络状态:

3.关于通信:

    EC-01F-Kit V1.0 版本中板载 Micro-USB 口和 TX1RX1 只能使用其中一种进行通讯和烧 录,当如图 8 所示的串口芯片存在的时候只能使用板载 Micro-USB 口进行通讯和烧录。 若想使用 TX1 RX1 排针进行通讯及烧录需要去掉串口芯片,此时Micro-USB 口不支持 通讯及烧录。EC-01F-Kit V2.0 Micro-USB 口和 TX1RX1 可同时使用进行通讯。

我们的板子是V1.0板所以不能同时通讯,我们选择micro通信方式,如果想用单片机串口通信要把CH340焊下来。

4.简单AT测试:

ATE 命令回显该命令设置 DCE 是否要将从 DTE 下发的命令回显回去
我们设置为1就是回显方便测试。

AT+CGMR 获取厂商版本号
执行命令返回厂商版本号,目前返回固件版本号和编译时间

AT+CSQ 获取信号质量
执行命令返回接收信号的质量<rssi>和信道误码率<ber>

换了几次差不多,19一般般。

AT+ECICCID 返回SIM ICCID 信息
该命令会返回SIMUICCICCID信息。

AT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还有很多AT指令用不到,差不多查看模组信息,信号强弱,SIM卡信息什么的就行了。
今天的简单开箱就到这,接下来还有TCPmqtthttp的测试。

网友A:
EE二次编辑文章会多出很多换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二次编辑文章会多出很多换行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