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关于这个RC怎么调试合适的参数

楼主:
下面的电源电路图遇到了一个TL431补偿问题

大家帮忙讨论一下,

1、按照实战电源设计的经验来,关于431的补偿问题,一般图中红框内的C5,R7给什么参数,多大?,然后再一点一点的调?

2、如何确定图中的C5,R7调到适合自己板子的参数了,需要看哪点波形来?

或者需要看什么样的状况来证明是适合的参数?例如,切换满载空载电压不跳之类的,有没这样的现象让自己知道这个参数是适合自己的板子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采样放在10uH后面简直是找死,3型补偿器都不一定好拉得往,  何况搞个2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放在10uH后面简直是找死,3型补偿器都不一定好拉得往,  何况搞个2型

『采样放在10uH后面简直是找死』

没错。在此处取样,要稳定工作相当困难。

网友:
输出电压取样放到电感L1右边和放到L1左边相比较,等于在R2这个位置之后又加了一级由电感L1和电容EC2构成的LC低通滤波。这一级LC滤波,会在反馈环路中造成相移。说 “要稳定工作相当困难” 就是因为这个相移。

网友:
要想让采样在LC低通滤波之后的开关稳压电路稳定工作,图中的 2 型补偿电路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