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源的设计方案

楼主:
负电源的设计方案

项目(家用便携式理疗产品)用到±电源12V、-5V要产生这几组电压,我想到了几种方案

1.采用两节锂电池共7.4V,一路用MAX765升压到-12V,-12V用7905降压到-5V,7.4V升压到12V
这样一来,岂不是要两组7.4V电池?

2.用AC-DC开关电源产生±12V、-5V,但是这个产品是接触人体,感觉不安全

3.用类似金升阳那种AC-DC的模块产生±12V、-5V,和第二种方式有相同的问题,而且价格更贵

4.用DC-DC模块,输入24V,输出±12V,-12V用7905降压到-5V

5.一组锂电池12V,用ADI/TI/MAX/LT/MPS电荷泵生成-12V(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再用-12V生成-5V

以上5种方式,哪种更好?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欢迎坛友推荐

网友:
很多年没有做电源方面的产品了,特别怕高压,以及电解电容不小心插反后的爆炸.

网友A:
用普通的DCDC芯片就可以实现反向升降压,我自己也用不同的厂家的buck芯片实现过,比较简单,价格也低。可以参考ti的文档:Working With Inverting Buck-Boost Converters

Working With Inverting Buck-Boost Converters.pdf

网友:
家用便携式理疗产品、±电源12V、-5V

电源方案不光考虑以上情况

以下必须要考虑:

电源重要参数,功率

家用的,安全,

便携式的,低功耗

网友B:
主要要提供这些电压要求的功率值,如果负电压只是给类似运放,LCD偏置等供电,很多充电泵那种DC电源转换芯片就可以了。,常见的能带几十mA电流的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的DCDC芯片就可以实现反向升降压,我自己也用不同的厂家的buck芯片实现过,比较简单,价格也低。可以 ...

光正电源大把的啊   还有负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要提供这些电压要求的功率值,如果负电压只是给类似运放,LCD偏置等供电,很多充电泵那种DC电源转换芯 ...

你有合适的推荐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正电源大把的啊   还有负压呢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是用普通的DCDC buck芯片,实现负压的升降压方案,还给你发了文档,看来你也没有仔细看,现在人太浮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就是用普通的DCDC buck芯片,实现负压的升降压方案,还给你发了文档,看来你也没有 ...

是啊  都想拿现成的直接用  不至于影响到自己的钱袋子

网友:
说实话,AC-DC只要隔离做的好,一样安全,而且价格实惠成品多

用锂电池方案的话,要考虑到充放电管理以及电池成本,这方案本身就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