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3、DMA的问题

楼主:
手册怎么没有找到DMA的通道分配??

如下面的这张图:

网友A:
本人昨天研究了GD23的DMA,资料写得不全,我猜想(实验也成功了),MCU有固定的DMA 通道(好像是7个),可以映射到多个外设,比如串口0发送可以映射到通道1~7,任选。

7个通道,说明同时只能有7个DMA外设,肯定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昨天研究了GD23的DMA,资料写得不全,我猜想(实验也成功了),MCU有固定的DMA 通道(好像是7个) ...

是的,我实验下来也是这样,不管我用哪个通道都能成功

网友B:
GDL233用的是DMAMUX,在DMA控制器之前有一个DMAMUX选择器

结构体有一个参数是request,你们仔细看看,嘿嘿。

(番外8)GD32L233评测-ADC和DMA(官方没有例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L233用的是DMAMUX,在DMA控制器之前有一个DMAMUX选择器 结构体有一个参数是request,你们仔细看看,嘿 ...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