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NB-IoT开发板EC-01F-Kit】三、HTTP获取时间

楼主:
    今天做的是EC01HTTPAT指令获取天气和时间,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是互联网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网络协议。EC01模块集成了http的一些AT指令。

主要有7个指令,前四个是创建和开启连接获取数据指令,后面几个是服务器回复的消息头还有错误状态指示。

以下是几个时间和天气接口:

时间获取:

天猫接口:

 http://api.m.taobao.com/rest/api3.do?api=mtop.common.getTimestamp

示例:

{"api":"mtop.common.getTimestamp","v":"*","ret":["SUCCESS::接口调用成功"],"data":{"t":"1642606022154"}}

苏宁接口:http://quan.suning.com/getSysTime.do

示例:

{"sysTime2":"2022-01-19 23:27:53","sysTime1":"20220119232753"}

其他:

http://api.k780.com:88/?app=life.time&appkey=10003&sign=b59bc3ef6191eb9f747dd4e83c99f2a4&format=json

示例:

{"success":"1","result":{"timestamp":"1642606086","datetime_1":"2022-01-19 23:28:06","datetime_2":"20220119232806","week_1":"3","week_2":"星期三","week_3":"周三","week_4":"Wednesday"}}

可见获取的都是json在单片机可以很好解析的。

由于返回的是16进制所以还要处理变为ASCII

    其他两个类似,就是返回的都是16进制,这样单片机确实不好处理,还要先转换成ascii比如说返回31,其实是字符“3”“1”,所以还要和“0”作差,然后3*16+1=0x31才是真正的数据。。

   还有要注意的是http只能创建一个实例就是只支持一个http连接,要连接其他的线断开当前连接才行,还有这个连接存在时间限制,一会儿会自动断开,只要再次启动服务器连接就行了。

    今天的HTTP内容比较简单,就是只有几个AT指令获取时间,当然还可以获取天气什么的,除了获取GET还可以POST上传数据。后面几种模式比较少见主要是GET和POST。

网友:
天猫接口可以获取时间戳,精度到ms,但是因为网络延时,所以其实到秒级别就差不多课,可以利用time.h库解析出时间,可以作为物联网项目网络时间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