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无法识别FPGA

楼主:
5芯积分

自制的板子,用的ZYNQ7000 045的FPGA,通过vivado用JTAG识别不了FPGA(显示No devices detected on target),检查过电源、时钟都没问题,POR_B和SRST_B是高电平,应该怎么找到问题所在呢?

网友:
硬件不识别检测不到,

估计就没连接成功

网友:
FPGA,最近也在学习中,我也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网友:
Z7000的原理图网上很多,自己找一份看看,对比一下,不仅仅是你说的那几个信号,还有一些配置引脚。主要看看BANK0和电源是否接对了没。

网友:
先看看bank有没有上电

网友:
zynq7045重新焊接一下,可能虚焊,还有复位信号确认一下

网友:
You should check Jtag debug, then check tool.you check Computer, or FPGA hardware. Buf  everthing ok, Hardware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