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与ADC的搭配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正负15V供电的运放后级5V供电的ADC,按照AD7790给的输入范围无缓冲时

GND-30mV到Vdd+30mV,基本上没有什么钳位二极管能做到压降几十毫伏的,所以想着钳位二极管前加电阻,做到运放最大输出减去钳位值后的电流不会超过运放的输出能力。后面再加电阻,进入ADC的电压为钳位二极管压降减去电阻压降,这种想当然的方法可行吗?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另外,AD7790说前面的RC滤波参数为下面组合,可以保证无失真。

问题是平均输入电流±400nA/V这个值不小了,相当于ADC等效输入阻抗2.5M,与22.8K/50pF的组合来看,已经进1%分压误差了。理解的对吗?

这种伪差分输入的滤波方式是不是铅笔画的那样?如果是,那么C是不是该是给定组合C的2倍呢?还是直接RC对地?

网友A:
运放输出回路不应接电阻,否则等于增加了信号源内阻,会降低精度。电阻取值不足谈不上有效保护,取值越大则对精度影响越明显。正确应对可在原运放输出后面接一级5V供电的单电源轨到轨运放搭的跟随器或比例放大器、积分器之类,具体需要整体考虑以取得最佳收益。运放输入再做钳位保护,同时前级设计要注意尽量降低超压出现的概率。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钳位二极管?ADC的参考设计有这个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钳位二极管?ADC的参考设计有这个要求吗?

前面用的是仪放,基本没有轨至轨输出的,只能抬高仪放供电电压,达到ADC的5V满输入动态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回路不应接电阻,否则等于增加了信号源内阻,会降低精度。电阻取值不足谈不上有效保护,取值越大则 ...

前面是仪放,随手写的OP,INA轨至轨的没用过。

话说AD7790这个ADC推荐的16位精度无失真的RC参数该怎么解释呢?最大阻值都22.8K了,加个510R的电阻在前面,也不应该是个大问题。

只要搞清楚前面的RC取值理论,这个限流电阻应该就清楚能不能有效了吧。

谁知道RC的理论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