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wrover升级了micropython 1.18版本之后启动不了

楼主:
自己的就是s2-wrover,所以下载下面这个版本,

按几次复位键还是不行,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再换回以前的版本试验一下。

网友:
没有这个模块,还没法测试。看看下载的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
下载方式一直都使用flash_down工具,下载方式没有错误,回到旧版本一切都正常,就是使用micropython官方的1.18版本有问题

网友:
用 esp32-s2-wroom做测试,发现现象相同。不过将usb连接到 esp32-s2自己的USB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