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汽车发动机电脑拆解

楼主:
这是一台疑似大众发动机电脑的东西,具体应用在哪个型号汽车上的不确定。

背面还有一个疑似气孔的东西

外壳四周使用了大量的这种灰色密封胶,这么多年胶还是软件的(可查看拆解视频)

气孔内侧

PCB背面无芯片,下面芯片基本都是英飞凌和ST的

主控使用英飞凌的C167CR方案

一颗AMD的4Mbit FLASH spansion

IDT(被瑞萨收购)的256Kbit SRAM

TI的TPIC8101 振动和发动机爆震传感器接口

英飞凌的TLE 7209-2R 7A H桥驱动

 英飞凌的A2C56211,极低压降三重稳压器

英飞凌的BTS4140N高侧电源开关

  EPCOS的电信数据线扼流圈和英飞凌的TLE6250高速CAN收发器

剩下都是一些找不到数据手册的芯片

比较奇怪的是大部分ST的芯片也找不到数据手册

这种晶振使用了底座固定,以前看到开发板上都是直接甩一坨锡

 接口密密麻麻,不知道这些引脚都是做什么用的无法测试

网友A:
应该是很老的器件了吧?我曾经想逆向一块99年日本东芝的板子,那上面的器件厂都已经被收购几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很老的器件了吧?我曾经想逆向一块99年日本东芝的板子,那上面的器件厂都已经被收购几茬了

如果这个丝印是日期的话,应该是13年的货

网友C:
这些芯片都够老了

图这么清晰 ,放大镜下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芯片都够老了   图这么清晰 ,放大镜下拍的?

用手机直接拍的

网友D:
密封性相当的好,多年来都是一尘不染,也无变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密封性相当的好,多年来都是一尘不染,也无变色……

汽车ECU要经过很多车规环境认证,包括防水、防尘防震动,

网友E:
小虾是在车企工作吗?拆完领克又拆大众的,下一个遭殃的品牌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虾是在车企工作吗?拆完领克又拆大众的,下一个遭殃的品牌是哪个?

单纯对这个感兴趣,下次拆丰田。

网友F:
一圈灰色胶状物应该是导热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ECU要经过很多车规环境认证,包括防水、防尘防震动,

ecu是比较麻烦的,,,,,研发起来也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丝印是日期的话,应该是13年的货

或者是04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圈灰色胶状物应该是导热硅脂

涂抹位置来看不像是用来导热的,这么多年了还是很黏。

网友:
这么干净,密封做的真的够好,ECU还是要好好保护的

网友:
手机收音很好,沉浸式拆解,棒!

网友:
汽车电子产品,如你所见

大部分IC用的都是进口的

而且有些是定制或者专用的芯片,芯片资料都找不到,仿制的难度一般很高

网友:
这个质量真的没的说,现在产品很难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