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掉单片机电源干扰

楼主:
单片机和高频变压器的驱动电路的地连一起 然后驱动电路工作时候 单片机5V电源波形是这样 但是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请问有什么办法把到单片机的干扰减弱一点

网友:
考虑下PCB走线是不是把回流地线共用了,造成的共母线干扰,最好把地分开,用磁珠连一起

网友:
干扰幅度这么大,恐怕和你的测量方法有关系。测量单片机电源波形,应该在单片机电源并联的电容两端测量。

至于电路板布局和布线是否有影响,要看电原理图和电路板图才知道。

网友:
这幅值都在十几V了,单片机应该是不能工作的吧。

网友:
这么大干扰,用的什么电源方案供电

网友:
一般而言,主要就是PCB设计以及加磁珠、去耦电容,必要时隔离等,具体需要更多相关信息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