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双向可控硅电路的输出电压

楼主:
请问下,这个图右侧的电压范围由什么决定的?怎么看最低多少V,最高多少V?

网友A:
右侧电压????? 不是写着呢嘛,240VAC。 你到底问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侧电压????? 不是写着呢嘛,240VAC。 你到底问什么问题??????

我知道AC240V,我是想问他的范围,最低到最高是可以多少,怎么看

网友:
『这个图右侧的电压范围由什么决定的?怎么看最低多少V,最高多少V?』

你可能是想知道负载 LOAD 两端电压。但是,负载 LOAD 两端电压不能称为 “右侧的电压”。

网友B:
负载两端电压,理论上最小为零,最大等于 HOT 与 NEUTRAL 之间电压即240V。实际上,最小很接近于零(仅有非常小的漏电流),最大比240V低几伏特到十几伏特,因为该双向晶闸管在交流电压过零后不可能立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两端电压,理论上最小为零,最大等于 HOT 与 NEUTRAL 之间电压即240V。实际上,最小很接近于零(仅有非 ...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下这个最高240V是怎么来的呢?在手册里哪个参数看?

网友:
【有奖直播】电机开发很复杂?MotorXpert™助您事半功倍!
直播时间:4月8日(周二)上午10:00
直播奖励:京东卡等您拿!

站点相关: 国产芯 安防电子 汽车电子 手机便携 工业控制 家用电子 医疗电子 测试测量 网络通信 物联网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