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22-EK4108A 蓝牙开发套件】 一 、测试蓝牙信号强度+数据上下传

楼主:
今天测试的主角是ch5852m和BG22-EK4108A

首先测试ch582m

产品特点

  • 32位RISC处理器WCH RISC-V4A
  • 支持RV32IMAC指令集,支持硬件乘法和除法
  • 32KB SRAM,1MB Flash,支持ICP、ISP和IAP,支持OTA无线升级
  • 内置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支持BLE5.3
  • 支持2Mbps、1Mbps、500Kbps、125Kbps
  • 接收灵敏度-98dBm,可编程+7dBm发送功率
  • 提供协议栈和应用层API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内置RTC,支持定时和触发两种模式
  • 提供2组USB2.0 全速Host/Device
  • 提供14通道触摸按键
  • 提供14通道12位ADC
  • 提供4组UART,2组SPI,12路PWM,1路IIC
  • 40个GPIO,其中4个支持5V信号输入
  • 最低支持1.7V电源电压
  • 内置AES-128加解密单元,芯片唯一ID
  • 封装:QFN48

把ch582m设置为广播模式

以下代码
#include "CH58x_common.h"
#include "HAL.h"

tmosTaskID halTaskID;

/*******************************************************************************
 * @fn          Lib_Calibration_LSI
 *
 * @brief       内部32k校准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Lib_Calibration_LSI( void )
{
  Calibration_LSI( Level_64 );
}

#if (defined (BLE_SNV)) && (BLE_SNV == TRUE)
/*******************************************************************************
 * @fn          Lib_Read_Flash
 *
 * @brief       Lib 操作Flash回调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addr.
 * @param       num.
 * @param       pBuf.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u32 Lib_Read_Flash( u32 addr, u32 num, u32 *pBuf )
{
  EEPROM_READ( addr, pBuf, num * 4 );
  return 0;
}

/*******************************************************************************
 * @fn          Lib_Write_Flash
 *
 * @brief       Lib 操作Flash回调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addr.
 * @param       num.
 * @param       pBuf.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u32 Lib_Write_Flash( u32 addr, u32 num, u32 *pBuf )
{
  EEPROM_ERASE( addr, EEPROM_PAGE_SIZE*2 );
  EEPROM_WRITE( addr, pBuf, num * 4 );
  return 0;
}
#endif

/*******************************************************************************
 * @fn          CH57X_BLEInit
 *
 * @brief       BLE 库初始化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CH57X_BLEInit( void )
{
  uint8 i;
  bleConfig_t cfg;
  if ( tmos_memcmp( VER_LIB, VER_FILE, strlen( VER_FILE )  ) == FALSE )
  {
    PRINT( "head file error...\n" );
    while( 1 )
      ;
  }
  SysTick_Config(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PFIC_DisableIRQ( SysTick_IRQn );

  tmos_memset( &cfg, 0, sizeof(bleConfig_t) );
  cfg.MEMAddr = ( u32 ) MEM_BUF;
  cfg.MEMLen = ( u32 ) BLE_MEMHEAP_SIZE;
  cfg.BufMaxLen = ( u32 ) BLE_BUFF_MAX_LEN;
  cfg.BufNumber = ( u32 ) BLE_BUFF_NUM;
  cfg.TxNumEvent = ( u32 ) BLE_TX_NUM_EVENT;
  cfg.TxPower = ( u32 ) BLE_TX_POWER;
#if (defined (BLE_SNV)) && (BLE_SNV == TRUE)
  FLASH_ROM_LOCK( 0 );                    // 解锁flash
  cfg.SNVAddr = ( u32 ) BLE_SNV_ADDR;
  cfg.readFlashCB = Lib_Read_Flash;
  cfg.writeFlashCB = Lib_Write_Flash;
#endif
#if( CLK_OSC32K )
  cfg.SelRTCClock = ( u32 ) CLK_OSC32K;
#endif
  cfg.ConnectNumber = ( 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 & 3 ) | ( CENTRAL_MAX_CONNECTION << 2 );
  cfg.srandCB = SYS_GetSysTickCnt;
#if (defined TEM_SAMPLE)  && (TEM_SAMPLE == TRUE)
  cfg.tsCB = HAL_GetInterTempValue;    // 根据温度变化校准RF和内部RC( 大于7摄氏度 )
#if( CLK_OSC32K )
  cfg.rcCB = Lib_Calibration_LSI;    // 内部32K时钟校准
#endif
#endif
#if (defined (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cfg.WakeUpTime = WAKE_UP_RTC_MAX_TIME;
  cfg.sleepCB = CH58X_LowPower;    // 启用睡眠
#endif
#if (defined (BLE_MAC)) && (BLE_MAC == TRUE)
  for ( i = 0; i < 6; i++ )
    cfg.MacAddr = MacAddr[5 - i];
#else
  {
    uint8 MacAddr[6];
    GetMACAddress( MacAddr );
    for(i=0;i<6;i++) cfg.MacAddr = MacAddr;    // 使用芯片mac地址
  }
#endif
  if ( !cfg.MEMAddr || cfg.MEMLen < 4 * 1024 )
    while( 1 )
      ;
  i = BLE_LibInit( &cfg );
  if ( i )
  {
    PRINT( "LIB init error code: %x ...\n", i );
    while( 1 )
      ;
  }
}

/*******************************************************************************
 * @fn          HAL_ProcessEvent
 *
 * @brief       硬件层事务处理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task_id.
 * @param       events.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events.
 *
 * @return      None.
 */
tmosEvents HAL_ProcessEvent( tmosTaskID task_id, tmosEvents events )
{
  uint8 * msgPt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 处理HAL层消息,调用tmos_msg_receive读取消息,处理完成后删除消息。
    msgPtr = tmos_msg_receive( task_id );
    if ( msgPtr )
    {
      /* De-allocate */
      tmos_msg_deallocate( msgPtr );
    }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if ( events & LED_BLINK_EVENT )
  {
#if (defined HAL_LED) && (HAL_LED == TRUE)
    HalLedUpdate( );
#endif // HAL_LED
    return events ^ LED_BLINK_EVENT;
  }
  if ( events & HAL_KEY_EVENT )
  {
#if (defined HAL_KEY) && (HAL_KEY == TRUE)
    HAL_KeyPoll(); /* Check for keys */
    tmos_start_task( halTaskID, HAL_KEY_EVENT, MS1_TO_SYSTEM_TIME(100) );
    return events ^ HAL_KEY_EVENT;
#endif
  }
  if ( events & HAL_REG_INIT_EVENT )
  {
#if (defined BLE_CALIBRATION_ENABLE) && (BLE_CALIBRATION_ENABLE == TRUE)    // 校准任务,单次校准耗时小于10ms
    BLE_RegInit();    // 校准RF
#if( CLK_OSC32K )
    Lib_Calibration_LSI();    // 校准内部RC
#endif
    tmos_start_task( halTaskID, HAL_REG_INIT_EVENT, MS1_TO_SYSTEM_TIME( BLE_CALIBRATION_PERIOD ) );
    return events ^ HAL_REG_INIT_EVENT;
#endif
  }
  if ( events & HAL_TEST_EVENT )
  {
    PRINT( "*\n" );
    tmos_start_task( halTaskID, HAL_TEST_EVENT, MS1_TO_SYSTEM_TIME( 1000 ) );
    return events ^ HAL_TEST_EVENT;
  }
  return 0;
}

/*******************************************************************************
 * @fn          HAL_Init
 *
 * @brief       硬件初始化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HAL_Init()
{
  halTaskID = TMOS_ProcessEventRegister( HAL_ProcessEvent );
  HAL_TimeInit();
#if (defined 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HAL_SleepInit();
#endif
#if (defined HAL_LED) && (HAL_LED == TRUE)
  HAL_LedInit( );
#endif
#if (defined HAL_KEY) && (HAL_KEY == TRUE)
  HAL_KeyInit( );
#endif
#if ( defined BLE_CALIBRATION_ENABLE ) && ( BLE_CALIBRATION_ENABLE == TRUE )
  tmos_start_task( halTaskID, HAL_REG_INIT_EVENT, MS1_TO_SYSTEM_TIME( BLE_CALIBRATION_PERIOD ) );    // 添加校准任务,单次校准耗时小于10ms
#endif
//  tmos_start_task( halTaskID, HAL_TEST_EVENT, 1600 );    // 添加一个测试任务
}

/*******************************************************************************
 * @fn          HAL_GetInterTempValue
 *
 * @brief       如果使用了ADC中断采样,需在此函数中暂时屏蔽中断.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uint16 HAL_GetInterTempValue( void )
{
  uint8 sensor, channel, config, tkey_cfg;
  uint16 adc_data;

  tkey_cfg = R8_TKEY_CFG;
  sensor = R8_TEM_SENSOR;
  channel = R8_ADC_CHANNEL;
  config = R8_ADC_CFG;
  ADC_InterTSSampInit();
  R8_ADC_CONVERT |= RB_ADC_START;
  while( R8_ADC_CONVERT & RB_ADC_START )
    ;
  adc_data = R16_ADC_DATA;
  R8_TEM_SENSOR = sensor;
  R8_ADC_CHANNEL = channel;
  R8_ADC_CFG = config;
  R8_TKEY_CFG = tkey_cfg;
  return ( adc_data );
}

测得最强信号强度30dB左右

由于空间有限15米左右测得结果93dB左右

测得结果比较满意

,下面测试BG22-EK4108A

BG22资源管理器工具包中包含了以下关键的硬件元素:
EFR32BG22无线壁虎SoC,76.8MHz工作频率,512kBkB闪存,32kBRAM
2.4GHz匹配网络和陶瓷天线
一个LED和一个按钮
车载SEGGERJ-Link调试器,便于编程和调试,其中包括一个USB虚拟COM端口和数据包跟踪接口(PTI)
MikroBUS插槽,用于连接点击板™和其他MikroBUS附加板
用于连接Qwiic连接系统硬件的Qwiic连接器
用于GPIO访问和连接到外部硬件的接线板
SubReset按钮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套件的核心是EFR32BG22

/***************************************************************************//**
 * @file
 * @brief main() function.
 *******************************************************************************
 * # License
 * <b>Copyright 2020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www.silabs.com</b>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Zlib
 *
 * The licensor of this software is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is', without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y. In no event will the authors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amages
 *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anyone to use this software for any purpose,
 * including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nd to alter it and redistribute it
 * freely,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
 * 1. The origin of this softwar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you must not
 *    claim that you wrote the original software.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    in a product, an acknowledgment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would be
 *    appreciated but is not required.
 * 2. Altered source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ftware.
 * 3. This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distribution.
 *
 ******************************************************************************/
#include "sl_component_catalog.h"
#include "sl_system_init.h"
#include "app.h"
#if defined(SL_CATALOG_POWER_MANAGER_PRESENT)
#include "sl_power_manager.h"
#endif // SL_CATALOG_POWER_MANAGER_PRESENT
#if defined(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include "sl_system_kernel.h"
#else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include "sl_system_process_action.h"
#endif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Silicon Labs device, system, service(s) and protocol stack(s).
  // Note that if the kernel is present, processing task(s) will be created by
  // this call.
  sl_system_init();

  // Initialize the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create periodic timer(s) or
  // task(s) if the kernel is present.
  app_init();

#if defined(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 Start the kernel. Task(s) created in app_init() will start running.
  sl_system_kernel_start();
#else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while (1) {
    // Do not remove this call: Silicon Labs components process action routine
    // must be called from the super loop.
    sl_system_process_action();

    // Application process.
    app_process_action();

#if defined(SL_CATALOG_POWER_MANAGER_PRESENT)
    // Let the CPU go to sleep if the system allows it.
    sl_power_manager_sleep();
#endif
  }
#endif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

不会排序,图是错的4312这个是顺序

某平台价格,

数据上下传下篇文章吧,582m做主机bg22做从机读取数据

网友:
CH582的后续文章出来了吗,我想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