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由于RST引脚外接上拉电阻导致NVIC_SystemReset()函数软件复位失效

楼主:
手头有个项目需要用STM32F4芯片做个验证,功能不是很复杂,

于是随手抄起了之前画的F411的核心板,板子是仿的WeAct的,原理图兼容。

验证过程中一切顺利,唯独在调用HAL_NVIC_SystemReset()函数,执行软件复位时,系统卡死了。

先附上函数内容,

__STATIC_INLINE void NVIC_SystemReset(void)
{
  __DSB();

  SCB->AIRCR  = (uint32_t)((0x5FAUL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__DSB();

  for(;;)
  {
    __NOP();
  }
}

这就奇怪了,板子是之前用过的,硬件也没问题,硬件复位之后也会正常运行程序,

软件也仅仅是重置了复位寄存器,并没有复杂的操作,总不至于HAL库出问题了吧。

于是我尝试直接自己写复位寄存器,就一条赋值语句,总不至于还出错吧。

SCB->AIRCR = 0x05FA0004;

结果还是打脸了,看起来不是软件的问题。

来来回回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查来查去,突然发现板子上复位引脚的上拉电阻焊上了。。。难道

用过STM32芯片的应该都知道,F1的复位引脚是没有内不上拉电阻的,所以默认都是接一个10K的电阻到VCC,

而从ARM M4内核以后,复位引脚内部都会集成一个上拉电阻,外部只需要接一个100nF的复位电容即可!!

难道是这个原因??

有了猜想就去验证一下,就是我上网百度了一下,发现遇到这个坑的还不止我一个,而且不光是F4芯片

找到了问题就验证一下,上老铁拆电阻,之后再次上电测试,软件复位终于正常了,多次测试都没问题;

这时候突然想到前边似乎有看到过这个说法,有人给出过这样的提醒,雨后回去扒拉了下浏览记录,果然

然后我从网上搜一个下WeAct官方板子的照片,果然这个上拉电阻没有焊接

官方给的原理图上也有标注,还是我大意了。

网友:
额,我项目用到的STM32F407都是有加上拉电阻的,运行也一切正常啊!

网友:
这个是个干货,顶一下楼主。参考别人板子不仔细就容易有坑啊。

网友:
如果外接看门狗这里还得要注意呀。

网友:
串进去并联了?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硬件在官网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