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1、开箱+点灯

楼主:
N32G45XVL-STB  开箱+点灯

   非常感谢《eeworld电子工程世界》开发板评测项目评委们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第三个评测项目,今天开发板已经到货,现将开箱情况汇报如下:

收到的包装外盒有压得有点变形,但是开发板还是完好无损的。做工与用料也是非常的扎实。点赞的就是还送了USB线。

插上电源后,电源灯亮,但是LED灯没有闪烁。可能是出厂没有下载固件的原因吧。

RT-Thread Studio 新建项目(选择开发板)

修改drv_gpio.c 的#define N32F10X_PIN_NUMBERS 100 //[48, 64, 100, 144 ] 默为48 根据说明修改为100

修改main.c的LED1宏

/* defined the LED1 pin: PB5 */
#define LED1_PIN    91

编译通过 :

下载:

  LED1成功闪烁!

这次官方提供了齐全的资料:

官方提供:国民技术N32G457xx资料包 - 国产芯片交流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2762-1-1.html#pid3118606

拿到开发板,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好的。

而使用RT_Thread 入门也是非常的快。

网友A:
RT-Thread Studio开发确实挺方便的,比MDK要方便。

网友A:
D:\RT-ThreadStudio>cd /d D:\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RealThread\PyOCD\0.1.3
D:\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RealThread\PyOCD\0.1.3>pyocd.exe flash --target=N32G457VEL7 --erase=auto --frequency=1000000 D:\RT-ThreadStudio\workspace\SoftDCDC_Power\Debug\rtthread.bin
0023526:CRITICAL:__main__:Read timed out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ocd\probe\cmsis_dap_probe.py", line 147, in open
  File "pyocd\utility\concurrency.py", line 28, in _locking
  File "pyocd\probe\pydapaccess\dap_access_cmsis_dap.py", line 592, in open
  File "pyocd\probe\pydapaccess\cmsis_dap_core.py", line 135, in dap_info
  File "pyocd\probe\pydapaccess\interface\pywinusb_backend.py", line 161, in read
pyocd.probe.pydapaccess.dap_access_api.DAPAccessIntf.DeviceError: Read timed out
The above exception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following exception: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ocd\__main__.py", line 362, in run
  File "pyocd\__main__.py", line 520, in do_flash
  File "pyocd\core\session.py", line 302, in __enter__
  File "pyocd\core\session.py", line 416, in open
  File "pyocd\probe\cmsis_dap_probe.py", line 167, in open
  File "<string>", line 3, in raise_from
pyocd.core.exceptions.ProbeError: Read timed out
执行完毕, 耗时:34439ms.

求指点,我安装rt-thread studio 后,一直下载不成功,编译是正常的

楼主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我查了一下是pyocd不支持这个芯片,

我连续安装了四次软件,仍然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T-ThreadStudio>cd /d D:\RT-ThreadStudio\repo\Extract\Debugger_Support_Packages\RealThread\PyOC ...

我也遇到过,拨下USB再插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拨下USB再插上,就可以解决了。

太尴尬了,哈,果然重插USB就好了

我重装4次rt-thread studio软件,花了今天一上午,哈,没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尴尬了,哈,果然重插USB就好了 我重装4次rt-thread studio软件,花了今天一上午,哈,没好, 谢 ...

其实我是在用stm32用st_link的总结出来的,有时明明插得好好的,就是没有认识到MCU,拨下来,再插上就好,有时得好几次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T-Thread Studio开发确实挺方便的,比MDK要方便。

rt thread studio有rtthread的运行时诊断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t thread studio有rtthread的运行时诊断功能吗?

这个我还没试,但感觉目前支持不是太好

N32G457的外设寄存器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没试,但感觉目前支持不是太好 N32G457的外设寄存器都显示不出来。

不是有svd那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svd那个东西?

正常的我SDK安装包下载完后一切都是自动搞好的,但默认装好SDK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