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型基准电压的输出阻抗问题

楼主:
关于并联型基准电压的输出阻抗,有以下2个问题请教各位:

1. 并联型基准电压REF3025的输出阻抗多大?spec见附件;

2. 图片是REF3025规格书中的一张曲线图,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手册里面有。

看手册不够仔细。

网友:
『图片是REF3025规格书中的一张曲线图,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

曲线下面的文字已经说得很清楚:Output Impedance vs Frequemcy,输出阻抗对频率。

纵轴旁说明纵轴是对数刻度。

网友A:
这是与频率有关的阻抗。

在低频端,大约是电阻性的。分贝数很小,接近零,所以是一点几欧姆。

在 20 分贝(40KHz~50KHz)处,阻抗约为 10 欧姆:

20Log_{10}(10\Omega) = 20 dB

REF3025 按推荐的工作条件(2.5V,25mA) 推算负载大致为 100 欧姆。

一般常规应用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是 DC-DC 供电,纹波频率大体就在 40KHz~50KHz。

此时阻抗升高可能会对电路性能(精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与频率有关的阻抗。 在低频端,大约是电阻性的。分贝数很小,接近零,所以是一点几欧姆。 在 20 ...

你好,横坐标这个频率是指输入电压里的噪声频率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与频率有关的阻抗。 在低频端,大约是电阻性的。分贝数很小,接近零,所以是一点几欧姆。 在 20 ...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

下面第1幅图是TL431中的spec截图,截图显示其输出阻抗是0.2 ohm(TYP)。

我的问题是,用TL431接成下面第2幅图所示的电路图,其输出阻抗还是0.2 ohm吗?为什么不是R(=1k ohm)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 下面第1幅图是TL431中的spec截图,截图显示其输出阻抗是0.2 ohm(TYP)。 ...

6楼图中把TL431拿掉(开路),输出阻抗就是约1千欧。理由是:Input是电压源,内阻近似为零,串联上1千欧电阻,输出阻抗近似1千欧。

加上TL431后,TL431本身就是电压源,其内阻约0.2欧(近似为零),没有串联电阻,故输出阻抗为0.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 下面第1幅图是TL431中的spec截图,截图显示其输出阻抗是0.2 ohm(TYP)。 ...

6楼图中TL431大致等效于一个电池。普通干电池两端电压1.5V(随电池新旧变化,随温度变化),内阻大致上0.1欧~1欧。我们可以说这个干电池的输出阻抗为0.1欧~1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 下面第1幅图是TL431中的spec截图,截图显示其输出阻抗是0.2 ohm(TYP)。 ...

如果一个干电池串联一个1千欧电阻再接到负载上,这个干电池(加上电阻)的输出阻抗为1千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个干电池串联一个1千欧电阻再接到负载上,这个干电池(加上电阻)的输出阻抗为1千欧。

好的,明白了,谢谢前辈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