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FPGA高云GW1N 系列开发板测评]——(5)烧写器的设计

楼主:
基于GW1N开发板测评之前设计的GW2A的开发经验发现,结合之前使用过高云FPGA同事的相关建议,高云FPGA带电热插拔比较容易坏,不仅仅可能烧坏高云FPGA芯片,而且也容易烧坏高云FPGA的下载器,相对于Xilinx的FPGA,这可能是高云的FPGA的一个劣势,而且在某宝上面,高云FPGA的下载器的价格也相对高出一点。

因此,结合同事的建议以及高云的开发板上面所使用的FT232下载芯片,自己设计了一个简易的下载器的小板子,而且成本也比较低。

根据高云提供的原理图:

结合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修改:

并设计的PCB。

目前,该板子正在加工厂进行加工,等拿到板子,购买所需要元器件焊接验证后,就是见证效果的时候。不过之前也给GW2A做的下载器是可以稳定使用的,而且成本比较低。

网友A:
真是高手,会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高手,会思考

主要是之前同事烧过几个高云的下载器,而且高云下载器真的挺贵的

网友B:
如果FPGA容易烧的话,建议在4根信号线上加TVS管,或加钳位二极管BAT54S。

自制下载器的两根USB 信号线上还是有必要加TVS管的,如果不加的话至少考虑串个小电阻;下载器的Vref是从FPGA板卡给供过来的电压参考信号,经过运放或跟随调压后给电平转换器提供电源电压,不建议下载器直接输出3.3V;FT232HL的供电电压可以从40脚VREGIN直接输入5V,内部产生3.3V通过39脚输出给外部电路及VCCIO(12, 24, 46脚)使用。

网友C:
楼主是个很有想法,也有作为的技术人,向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FPGA容易烧的话,建议在4根信号线上加TVS管,或加钳位二极管BAT54S。 自制下载器的两根USB 信号线上 ...

目前这个只是测试版本,后期测试通过了,再根据您的建议修改一个稳定的版本。感谢您提供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个很有想法,也有作为的技术人,向你学习了!

相互学习

网友:
FT232H这款芯片很多现货网站都没有货了,某宝也要30+一片,下次设计时建议再预留一些引脚,方便FPGA和上位机通信,不浪费这个片子。

网友:
还没使用过高云芯片,后面有机会接触一下。

网友D:
高云的FPGA可以用Altera或Xilinx的下载器下载码??

网友E:
为什么FPGA在热拔插的时候容易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云的FPGA可以用Altera或Xilinx的下载器下载码??

好像xilinx的可以用,altera没有试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FPGA在热拔插的时候容易烧呢?

这个得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