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评测三 尝试Keil/IAR开发

楼主:
评测三 尝试Keil/IAR开发

BLE5.2的新特性包括:

  • Enhanced Attribute Protocol
  • LE Power Control
  • LE Isochronous ChannelsLC3 Codec Audio

本想尝试一把蓝牙mesh的兼容性问题,但Simplicity Studio的编译速度确实捉急,考虑先移植到别的开发平台。这几天在进行EFR32BG22的上手时,每次编译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动则15分钟过去,效率也是生产力,

 1 漫长的编译时间(耗时13分钟)

无论编译器选择自带GNU还是IAR_ICC亦或是SES均很慢,想到同是ARM M33核,何不试试常用的Keil-MDKIAR,由于官方没有给相应例子,于是只得从0开始动手。

  1. keil建工程

首先我的环境是Keil v5.27,由于没有EFR32BG22对应DFP,去官网https://www.keil.com/dd2/下载包,下载完后在工程属性Define定义SDKStudioSdkPath=E:\studysoftware\SiliconLabs\SimplicityStudio_v5\developer\sdks\gecko_sdk_suite\v3.2,在C/C++ Include Paths包含必须文件(我也是报错什么添加什么,好心酸):

 2 Keil文件路径

当提示需要启动文件,于是同样见山过山去寻找启动文件,结果在路径{$StudioSdkPath}\platform\Device\SiliconLabs\EFR32BG22\Source下发现只支持IARGCC,于是有了下一章节:

 3 启动文件

  1. IAR建工程

IAR不像Keil架构会有芯片包类似插件,缺哪个装哪个DFP,但IAR不是,手头的IAR v8.40,于是又重新下载安装了IAR v9.10(最新版好像到了9.2x),历经曲折破解完成,开始建工程,芯片类型终于有EFR32BG22C224F512IM40

 4 IAR制定目标芯片型号

同时添加繁多的路径:

 5 IAR文件路径图

添加预定义宏EFR32BG22C224F512IM40”(不然em_device.h会报错PART NUMBER undefined):

 6 IAR预定义宏

启动文件也有,编译,结果陷入沉思,提示一堆库接口sl_xx找不到,时间有限,只好作罢。

  1. 总结

Keil有对应芯片DFP但缺启动文件,IAR要很新的版本才有目标芯片型号和启动文件,但众多的库接口找不到定义,SS全有,但编译速度着实让人沉思,下次接着本次的工作接着IAR的进度做下去。

网友:
IAR和Keil给有千秋

使用IAR不断更新的软件版本

网友A:
我用SSv5生成的IAR工程文件在IAR下做工程,小工程没问题,比如“Blink Bare-metal”之类,但大工程比如“Bluetooth - SoC Blinky”就不行,卡在编译上不动,后来只好放弃。

看了这帖子的标题还以为......,结果......

网友:
编译过程不出任何错误信息,就是卡住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Sv5生成的IAR工程文件在IAR下做工程,小工程没问题,比如“Blink Bare-metal”之类,但大工 ...

我找到编译慢的原因了,编译时一定要关掉360安全卫士一些软件,每个编译进程cc.exe/ar.exe/gcc-arm.exe等全被360扔进沙箱严重拖慢进度,ESP32 msys2编译也有这个问题,打开360在后台编译时间经常15min+,关掉后世界清静了,编译耗时只1min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