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UWB室内定位模组NodeMCU-BU01】No.001-开箱测试

楼主:
2022年开年第一测,就从安信可UWB室内定位模组NodeMCU-BU01开始。官网和活动页面关于资料介绍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这里直接上干货。

首先是开箱照,双胞胎模块,如下图,规规矩矩的,还有点酷酷的样子。注意上面的跳线帽哦,收到货的时候是散落在袋子里的,我根据数据手册把他们插在了flash启动的位置。

1 两个模块

翻箱倒柜找到两个USB转串口的小模块,一个CP2102,一个CH340,凑合用吧。如下图,其中CH340的IO输出还是5V电平,考虑到ST单片机IO是兼容5V电平的,就不做处理了。

2 串口模块

连接模块和串口小板,如下图,我的杜邦线有点松了,总掉。凑合用吧。

3 连线后的效果

打开串口助手,可以看到定位模组初始化信息,如下图。

4 初始化信息

发几个命令试试,可以看到能读出温度,加速度信息,证明板卡正常无故障。如下图。两个板卡都测试通过。

5 测试板卡

下面连线测试一下测距功能,看看好不好使。连线和距离如下图。

6 测距连线

参照下面链接的帖子一通搞,终于成功。

https://aithinker.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6493128

从串口助手里面能读出数据来了,如下图。

7 测试结果

总结,实际测试时,数据准确度受外围影响较大,中间有线缆,手,金属物体等,数据都会变化,完全无遮挡时,短距离精度还可。下一步我计划把2个模块分别连到单片机开发板上,然后进行远距离测试。

网友A:
基站和标签可以互相检测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站和标签可以互相检测距离?

需要切换角色,本质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