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

楼主:
大佬们 ,小白求解

问题一:我知道如何使用示波器,但我不知道,用示波器测量出的波形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何判断我所测得波形是不是正确的。

问题二:我感觉学会使用示波器后,我不能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如我知道这个波形有问题,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怀疑示波器有问题,那你就要有一定的电路基础,能够通过资料分析出被测位置应该输出什么样的波形,或者什么样的波形对应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和测量的波形比较,看测量到的波形是否和预期一致,如果不一致找出可能的原因处理后再测量。

网友:
看你搞的什么电路

模拟信号就是电压电流信号

数字电路一般芯片都是有时序,手册上有时序图,若是单片机先判断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再根据程序测试使用的IO口波形

网友:
初学者一般就是电压和时序检测,电压你可以用万用表,时序的话只能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用示波器显示时序还得会捕获,网上查一查这个功能。

网友:
说白了你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用示波器,示波器是一种验证工具,要从源头上学点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