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5. IIC驱动OLED

楼主:
本帖讲解的是OLED的驱动。

本文只是一个示例,是在我的本系列第二篇帖子的基础上添加的OLED功能,点击跳转: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2155-1-1.html

1. 创建IIC文件

新建文件myiic.c,myiic.h,app_oled.c,app_oled.h四个文件

myiic.c和myiic.h文件主要是软件iic的一些逻辑处理

app_oled.c与app_oled.h是OLED显示以及初始化的一些处理

然后将上述创建的四个文件添加到app的group中

2. 编写IIC通信逻辑程序

IIC地相关知识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讲解也很详细,可以自行搜索了解,本文只讲代码实现。

IIC接线:

SCL  ----   PB10

SDA  ----   PB11

 myiic.c

  • #include "myiic.h"
  • #include "systick.h"
  • /* SCL - PB10
  • SDA - PB11
  • */
  • /*init IIC*/
  • void IIC_Init(void)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
  • /*IIC start signal*/
  • void IIC_Start(void)
  • {
  • SET_IIC_SDA();
  • SET_IIC_SCL();
  • CLR_IIC_SDA();//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 CLR_IIC_SCL();//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 /*IIC stop signal*/
  • void IIC_Stop(void)
  • {
  • SET_IIC_SCL();
  • CLR_IIC_SDA();//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 SET_IIC_SDA();//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
  • u8 IIC_Wait_Ack(void)
  • {
  • CLR_IIC_SCL();
  • return 0;
  • }
  • /*ack signal*/
  • void IIC_Ack(void)
  • {
  • CLR_IIC_SCL();
  • SDA_OUT();
  • CLR_IIC_SDA();
  • SET_IIC_SCL();
  • CLR_IIC_SCL();
  • }
  • //不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NAck(void)
  • {
  • CLR_IIC_SCL();
  • SDA_OUT();
  • SET_IIC_SDA();
  • SET_IIC_SCL();
  • CLR_IIC_SCL();
  • }
  • //IIC发送一个字节
  •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 //1,有应答
  • //0,无应答
  •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
  • u8 t;
  • CLR_IIC_SC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 for(t=0;t<8;t++)
  • {
  • if((txd&0x80)>>7)
  • SET_IIC_SDA();
  • else
  • CLR_IIC_SDA();
  • txd<<=1;
  • SET_IIC_SCL();
  • CLR_IIC_SCL();
  • }
  •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 for(i=0;i<8;i++ )
  • {
  • CLR_IIC_SCL();
  • SET_IIC_SCL();
  • receive<<=1;
  • if(READ_SDA)
  • receive++;
  • }
  • if (!ack)
  • IIC_NAck();//发送nACK
  • else
  • IIC_Ack(); //发送ACK
  • return receive;
  • }

myiic.h

  • #ifndef __MYIIC_H
  • #define __MYIIC_H
  • #include "gd32l23x.h"
  • typedef uint8_t u8;
  • typedef uint16_t u16;
  • typedef uint32_t u32;
  • //IO操作函数
  • #define SET_IIC_SCL()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0)//输出1
  • #define CLR_IIC_SCL()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0)//输出0
  • #define SET_IIC_SDA()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1)//输出1
  • #define CLR_IIC_SDA()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1)//输出0
  • #define READ_SDA gpio_input_bit_get(GPIOB, GPIO_PIN_11) //输入SDA
  • //IO方向设置
  • #define SDA_IN()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配置为输入
  • #define SDA_OUT()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配置为输出
  • //IIC所有操作函数
  •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 void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IIC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 void IIC_Write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dd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ddr,unsigned char addr);
  • #endif

3. OLED显示逻辑程序

OLED的SCL引脚   ---  PB10

OLED的SDA引脚  ---  PB11

app_oled.c

  • //OLED
  • #include "codetab.h"
  • #include "app_oled.h"
  • #include "myiic.h"
  • #include "systick.h"
  • u8 OLED_GRAM[128][8];
  • /*********************OLED写数据函数************************************/
  •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0x78);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0x40); //write data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IIC_Data);
  • IIC_Wait_Ack();
  • IIC_Stop();
  • }
  • /*********************OLED写命令函数************************************/
  •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0x00); //write command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IIC_Command);
  • IIC_Wait_Ack();
  • IIC_Stop();
  • }
  • //--------------------------------------------------------------
  • // Prototype : void OLED_OFF(void)
  • // Calls :
  • // Parameters : none
  • // Description : 让OLED休眠 -- 休眠模式下,OLED功耗不到10uA
  • //--------------------------------------------------------------
  • void OLED_OFF(void)
  • {
  • OLED_WrCmd(0X8D);
  • OLED_WrCmd(0X10);
  • OLED_WrCmd(0XAE);
  • }
  • //--------------------------------------------------------------
  • // Prototype : void OLED_ON(void)
  • // Calls :
  • // Parameters : none
  • // Description : 将OLED从休眠中唤醒
  • //--------------------------------------------------------------
  • void OLED_ON(void)
  • {
  • OLED_WrCmd(0X8D);
  • OLED_WrCmd(0X14);
  • OLED_WrCmd(0XAF);
  • }
  • //x1,y1,x2,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 //确保x1<=x2;y1<=y2 0<=x1<=127 0<=y1<=63
  • //dot:0,清空;1,填充
  •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 {
  • u8 x,y;
  • for(x=x1;x<=x2;x++)
  • for(y=y1;y<=y2;y++)
  • OLED_DrawPoint(x,y,dot);
  •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 void OLED_Clear(void)
  • {
  • u8 i,n;
  •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X00;
  •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
  • /*********************OLED初始化************************************/
  • void OLED_Init(void)
  • {
  • // IIC_Init();
  • // delay_1ms(100);
  • OLED_WrCmd(0xAE); //关闭显示
  • OLED_WrCmd(0xD5);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 OLED_WrCmd(80);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 OLED_WrCmd(0xA8); //设置驱动路数
  • OLED_WrCmd(0X3F); //默认0X3F(1/64)
  • OLED_WrCmd(0xD3); //设置显示偏移
  • OLED_WrCmd(0X00); //默认为0
  • OLED_WrCmd(0x40);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 OLED_WrCmd(0x8D); //电荷泵设置
  • OLED_WrCmd(0x14); //bit2,开启/关闭
  • OLED_WrCmd(0x20);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 OLED_WrCmd(0x02);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 OLED_WrCmd(0xA1);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 OLED_WrCmd(0xC0);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 OLED_WrCmd(0xDA);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 OLED_WrCmd(0x12); //[5:4]配置
  • OLED_WrCmd(0x81); //对比度设置
  • OLED_WrCmd(0xEF);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 OLED_WrCmd(0xD9); //设置预充电周期
  • OLED_WrCmd(0xf1); //[3:0],PHASE 1;[7:4],PHASE 2;
  • OLED_WrCmd(0xDB);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 OLED_WrCmd(0x30);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 OLED_WrCmd(0xA4);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 OLED_WrCmd(0xA6);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 OLED_WrCmd(0xAF); //开启显示
  • OLED_Clear();
  • }
  • //更新显存到LCD
  •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
  • u8 i,n;
  • for(i=0;i<8;i++)
  • {
  • OLED_WrCmd (0xb0+i); //设置页地址(0~7)
  • OLED_WrCmd (0x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 OLED_WrCmd (0x1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 for(n=0;n<128;n++)
  • OLED_WrDat(OLED_GRAM[n][i]);
  • }
  • }
  • //画点
  • //x:0~127
  • //y:0~63
  • //t:1 填充 0,清空
  •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
  • u8 pos,bx,temp=0;
  •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 pos=7-y/8;
  • bx=y%8;
  • temp=1<<(7-bx);
  • if(t)
  • OLED_GRAM[x][pos]|=temp;
  • else
  • OLED_GRAM[x][pos]&=~temp;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 //x:0~127
  • //y:0~63
  •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 //size:选择字体 16/12
  •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
  • u8 temp,t,t1;
  • u8 y0=y;
  •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 for(t=0;t<csize;t++)
  • {
  • if(size==12)temp=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chr][t]; //调用2412字体
  •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 for(t1=0;t1<8;t1++)
  • {
  • if(temp&0x80)
  • OLED_DrawPoint(x,y,mode);
  •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 temp<<=1;
  • y++;
  • if((y-y0)==size)
  • {
  • y=y0;
  • x++;
  • break;
  • }
  • }
  • }
  • }
  • //m^n函数
  • u32 mypow(u8 m,u8 n)
  • {
  • u32 result=1;
  • while(n--)result*=m;
  • return result;
  • }
  • //显示2个数字
  • //x,y :起点坐标
  • //len :数字的位数
  • //size:字体大小
  •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 //num:数值(0~4294967295);
  •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
  • u8 t,temp;
  • u8 enshow=0;
  • for(t=0;t<len;t++)
  • {
  • temp=(num/mypow(10,len-t-1))%10;
  • if(enshow==0&&t<(len-1))
  • {
  • if(temp==0)
  • {
  • OLED_ShowChar(x+(size/2)*t,y,'0',size,1);
  •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 }
  • //显示字符串
  • //x,y:起点坐标
  • //size:字体大小
  • //*p:字符串起始地址
  •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u8 size,uint8_t mode)
  • {
  •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
  • if(x>(128-(size/2))){x=0;y+=size;}
  • if(y>(64-size)){y=x=0;OLED_Clear();}
  • OLED_ShowChar(x,y,*p,size,mode);
  • x+=size/2;
  • p++;
  • }
  • }
  • //显示图形
  •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 //len--传入的数据的总长度
  • void OLED_ShowBMP(u8 x,u8 y,u8 mode,u8 bmp[][16],u32 len)
  • {
  • u16 t,t1;
  • u8 y0=y;
  • u8 temp;
  • u16 len2=len/16; //数组的列数
  • for(t=0;t<len;t++)
  • {
  • temp=bmp[0][t];
  • for(t1=0;t1<8;t1++)
  • {
  • if(temp&0x80)
  • OLED_DrawPoint(x,y,mode);
  •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 temp<<=1;
  • y++;
  • if((y-y0) == len2)
  • {
  • y = y0;
  • x ++;
  • break;
  • }
  • }
  • }
  • }

app_oled.h

  • #ifndef _APP_OLED_H_
  • #define _APP_OLED_H_
  • #include "stdint.h"
  • extern void OLED_Init(void);
  • extern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dot);
  • extern void OLED_Clear(void);
  • extern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extern void OLED_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t);
  • extern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size,unsigned char mode);
  • extern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
  • extern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size,unsigned char mode);
  • extern void OLED_ShowBM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mode,unsigned char bmp[][16],unsigned int len);
  • #endif

上述代码实现了一些显示字符的函数封装:字符显示,字符串显示,数字显示,清空OLED,以及刷新OLED等

4. main函数实现OLED字符串显示

在main() while循环之前加上如下语句:

  • OLED_ShowString(0, 0, "GD32L233C-START", 16, 1);
  • OLED_ShowString(0, 16, "EEWORLD", 24, 0);
  • OLED_Refresh_Gram();

含义是:

1). 在0,0坐标上以16像素点大小显示GD32L233C-START这个字符串,最后一个参数1表示写得字符不取反

2). 在0,16这个坐标上以24像素点显示EEWORLD这个字符串,最后一个参数0表示取反显示

3). 将上述显示的字符串写到OLED显示屏上

5. 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