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无霍尔空载波形的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搜到这个波形。

可是我的程序在没接电机的情况下,只有U相有波形,V相波形和W相波形一开始有,只要我的手一往RUN/STOP靠近,

波形就没有了。

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干扰?谢谢!

网友:
我搞错了。V相和W相的波形只维持很短的时间,几秒钟。

网友:
我的理解,空载无法进行反电动势过零检测。

因此V相和W相不能持久。

不知道对不对。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过零检测是检测的电压峰值,或者说零点电压检测

与空载没关

网友A:
手一往RUN/STOP靠近,

波形就没有了

这什么情况,接触不良?本身就存在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一往RUN/STOP靠近, 波形就没有了 这什么情况,接触不良?本身就存在干扰?

不是的,后来发现就是只维持几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是检测的电压峰值,或者说零点电压检测 与空载没关

现在都没打开IGBT。中间一个地方没连。

我测试我买的开发板,也是那种情况。只有U相一直存在,V相和W相只维持几秒钟。

但是接上电机是可以转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如果PWM波和IGBT不连,波形是不是象楼主位那样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零检测是检测的电压峰值,或者说零点电压检测 与空载没关

我理解的应该是反电动势电压的零点。

不接电机,反电动势就检测不到

网友A:
1楼的图是三路转子位置信号

不接电机,反电动势就检测不到电机的状态信号。

电机的状态信号控制正、反转和制动,然后通过PWM,输出到驱动电路,控制IGBT的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图是三路转子位置信号 不接电机,反电动势就检测不到电机的状态信号。 电机的状态信号控制正、 ...

谢谢!我再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的图是三路转子位置信号 不接电机,反电动势就检测不到电机的状态信号。 电机的状态信号控制正、 ...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不接电机,检测不到状态变化信号,就不会换相。

所以只有一相有波形。

网友B:
你好,开发板能推荐一下吗,本人目前也想试试无霍尔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开发板能推荐一下吗,本人目前也想试试无霍尔无刷电机驱动

淘宝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