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XX 拆解

楼主:
最近又淘了几个好玩的东西,先拆了一个,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这是前几年比较独特的一个可穿戴产品,它的正面是这样的。

顶部是电源按键

侧面是一个microUSB充电孔,底部有缺口,方便拆下前面板。

拆下面板后如图。可以看到有4颗螺丝。

拆下螺丝,就可以取下后面板。可以看到一个风扇,一个18650锂电池以及一个电路板。

风扇的型号如图,是12V的,功耗约2W。

主控芯片是 EM78P372,台湾义隆单片机。

充电管理是 5056,功能和 4056 类似

电路板的反面。中间金属板下面有一个芯片,没有拆开,估计是一个升压芯片,金属片起散热作用。

还有一个芯片,型号是 ATMLH728,查不到什么资料,好像是 eeprom。

网友A:
这可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产品,我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不知道开飞机时能不能用。

网友:
很佩服那些会拆解的高手,尤其是那些拆精密零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产品,我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不知道开飞机时能不能用。     ...

的确就是这个,除了没有过滤网,其它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