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22-EK4108A 蓝牙开发套件】 一 、信息互传失败+实现bg22ncp写入

楼主:
信息互传失败原因WCH

没有调通

通过官方例程还是无法读取不清楚为啥,

换了块板子还是不行具体情况以后再分析吧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EXAM11.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
 * Date               : 2020/08/11
 * Description        : CH573 C语言的U盘目录文件枚举程序
 支持: FAT12/FAT16/FAT32
 注意包含 CHRV3UFI.LIB/USBHOST.C/DEBUG.C
 *******************************************************************************/

/** 不使用U盘文件系统库,需要在工程属性预编译中修改 DISK_LIB_ENABLE=0        */
/** U盘挂载USBhub下面,需要在工程属性预编译中修改 DISK_WITHOUT_USB_HUB=0  */

#include "CH58x_common.h"
#include "CHRV3UFI.H"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 RxBuffer[MAX_PACKET_SIZE];    // IN, must even address
__attribute__((aligned(4)))   UINT8 TxBuffer[MAX_PACKET_SIZE];    // OUT, must even address

/* 检查操作状态,如果错误则显示错误代码并停机 */
void mStopIfError( UINT8 iError )
{
  if ( iError == ERR_SUCCESS )
  {
    return; /* 操作成功 */
  }
  printf( "Error: %02X\n", ( UINT16 ) iError ); /* 显示错误 */
  /* 遇到错误后,应该分析错误码以及CHRV3DiskStatus状态,例如调用CHRV3DiskReady查询当前U盘是否连接,如果U盘已断开那么就重新等待U盘插上再操作,
   建议出错后的处理步骤:
   1、调用一次CHRV3DiskReady,成功则继续操作,例如Open,Read/Write等
   2、如果CHRV3DiskReady不成功,那么强行将从头开始操作(等待U盘连接,CHRV3DiskReady等) */
  while( 1 )
  {
  }
}

int main()
{
  UINT8 s, i;
  PUINT8 pCodeStr;
  UINT16 j;

  SetSysClock( CLK_SOURCE_PLL_60MHz );

  GPIOA_SetBits( GPIO_Pin_9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
  UART1_DefInit();
  PRINT( "Start @ChipID=%02X \n", R8_CHIP_ID );

  pHOST_RX_RAM_Addr = RxBuffer;
  pHOST_TX_RAM_Addr = TxBuffer;
  USB_HostInit();
  CHRV3LibInit();                           //初始化U盘程序库以支持U盘文件

  FoundNewDev = 0;
  printf( "Wait Device In\n" );
  while( 1 )
  {
    s = ERR_SUCCESS;
    if ( R8_USB_INT_FG & RB_UIF_DETECT )    // 如果有USB主机检测中断则处理
    {
      R8_USB_INT_FG = RB_UIF_DETECT;                // 清连接中断标志
      s = AnalyzeRootHub();                                          // 分析ROOT-HUB状态
      if ( s == ERR_USB_CONNECT )
        FoundNewDev = 1;
    }

    if ( FoundNewDev || s == ERR_USB_CONNECT )
    {
      // 有新的USB设备插入
      FoundNewDev = 0;
      mDelaymS( 200 );                                                    // 由于USB设备刚插入尚未稳定,故等待USB设备数百毫秒,消除插拔抖动
      s = InitRootDevice();                                              // 初始化USB设备
      if ( s == ERR_SUCCESS )
      {
        printf( "Start UDISK_demo @CHRV3UFI library\n" );
        // U盘操作流程:USB总线复位、U盘连接、获取设备描述符和设置USB地址、可选的获取配置描述符,之后到达此处,由CHRV3子程序库继续完成后续工作
        CHRV3DiskStatus = DISK_USB_ADDR;
        for ( i = 0; i != 10; i++ )
        {
          printf( "Wait DiskReady\n" );
          s = CHRV3DiskReady();
          if ( s == ERR_SUCCESS )
          {
            break;
          }
          mDelaymS( 50 );
        }
        if ( CHRV3DiskStatus >= DISK_MOUNTED )                           //U盘准备好
        {
          /* 读文件 */
          printf( "Open\n" );
          strcpy( ( PCHAR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C51/CHRV3HFT.C" );         //设置要操作的文件名和路径
          s = CHRV3FileOpen();                                          //打开文件
          if ( s == ERR_MISS_DIR )
          {
            printf( "不存在该文件夹则列出根目录所有文件\n" );
            pCodeStr = ( PUINT8 ) "/*";
          }
          else
          {
            pCodeStr = ( PUINT8 ) "/C51/*";    //列出\C51子目录下的的文件
          }

          printf( "List file %s\n", pCodeStr );
          for ( j = 0; j < 10000; j++ )                                 //限定10000个文件,实际上没有限制
          {
            strcpy( ( PCHAR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PCCHAR ) pCodeStr );              //搜索文件名,*为通配符,适用于所有文件或者子目录
            i = strlen( ( PCHAR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0xFF;        //根据字符串长度将结束符替换为搜索的序号,从0到254,如果是0xFF即255则说明搜索序号在CHRV3vFileSize变量中
            CHRV3vFileSize = j;                                        //指定搜索/枚举的序号
            i = CHRV3FileOpen();                                      //打开文件,如果文件名中含有通配符*,则为搜索文件而不打开
            /* CHRV3FileEnum 与 CHRV3FileOpen 的唯一区别是当后者返回ERR_FOUND_NAME时那么对应于前者返回ERR_SUCCESS */
            if ( i == ERR_MISS_FILE )
            {
              break;    //再也搜索不到匹配的文件,已经没有匹配的文件名
            }
            if ( i == ERR_FOUND_NAME )                                 //搜索到与通配符相匹配的文件名,文件名及其完整路径在命令缓冲区中
            {
              printf( "  match file %04d#: %s\n", ( unsigned int ) j, mCmdParam.Open.mPathName ); /* 显示序号和搜索到的匹配文件名或者子目录名 */
              continue; /* 继续搜索下一个匹配的文件名,下次搜索时序号会加1 */
            }
            else                                                       //出错
            {
              mStopIfError( i );
              break;
            }
          }
          i = CHRV3FileClose();                                          //关闭文件
          printf( "U盘演示完成\n" );
        }
        else
        {
          printf( "U盘没有准备好 ERR =%02X\n", ( UINT16 ) s );
        }
      }
      else
      {
        printf( "初始化U盘失败,请拔下U盘重试\n" );
      }
    }
    mDelaymS( 100 );    // 模拟单片机做其它事
    SetUsbSpeed( 1 );    // 默认为全速
  }
}

实现bg22写入

/***************************************************************************//**
 * @file
 * @brief main() function.
 *******************************************************************************
 * # License
 * <b>Copyright 2020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www.silabs.com</b>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Zlib
 *
 * The licensor of this software is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is', without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y. In no event will the authors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amages
 *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
 *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anyone to use this software for any purpose,
 * including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nd to alter it and redistribute it
 * freely,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
 * 1. The origin of this software must not be misrepresented; you must not
 *    claim that you wrote the original software. If you use this software
 *    in a product, an acknowledgment in the product documentation would be
 *    appreciated but is not required.
 * 2. Altered source versions must be plainly marked as such, and must not be
 *    misrepresented as being the original software.
 * 3. This notice may not be removed or altered from any source distribution.
 *
 ******************************************************************************/
#include "sl_component_catalog.h"
#include "sl_system_init.h"
#include "app.h"
#if defined(SL_CATALOG_POWER_MANAGER_PRESENT)
#include "sl_power_manager.h"
#endif // SL_CATALOG_POWER_MANAGER_PRESENT
#if defined(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include "sl_system_kernel.h"
#else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include "sl_system_process_action.h"
#endif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Silicon Labs device, system, service(s) and protocol stack(s).
  // Note that if the kernel is present, processing task(s) will be created by
  // this call.
  sl_system_init();

  // Initialize the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create periodic timer(s) or
  // task(s) if the kernel is present.
  app_init();

#if defined(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 Start the kernel. Task(s) created in app_init() will start running.
  sl_system_kernel_start();
#else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while (1) {
    // Do not remove this call: Silicon Labs components process action routine
    // must be called from the super loop.
    sl_system_process_action();

    // Application process.
    app_process_action();

#if defined(SL_CATALOG_POWER_MANAGER_PRESENT)
    // Let the CPU go to sleep if the system allows it.
    sl_power_manager_sleep();
#endif
  }
#endif // SL_CATALOG_KERNEL_PRESENT
}

BG22ncp写入名称问题为啥名称后面老是加Example郁闷/?????

有知道为啥后面多名称的可以留言给我,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