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请帮忙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直流输入24V,输出9V6A,

这种降压电路与普通的BUCK电路有什么优缺点?另外图中的C87取什么作用?电容怎么选型?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cad

网友:
电容选型无非耐压值在范围内,ESR低一点

网友:
路过,帮不上忙,很久没有做过开关电源方面的东西了.

网友:
图中TR2-A是个什么东西?还标有引脚号 “3” 和 “4”。

网友:
严重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图中标注了变压器两个绕组的极性,绕组 B 不带点的那端和MOS管漏极同极性。如此绕组 B 不带点的那端与MOS管漏极之间的C75和C87(两个相同的电解电容并联),如此C75和C87好像没有多少用处。

网友:
升降压,搜索一下SEPIC拓扑

网友:
SEPIC拓扑,耦合电容

网友B:
如果是SEPIC的话可以理解

十年前做过一款反激开关电源,参考设计也在变压器的原副边并联一个电容

据说是安规用的X电容,耐压还比较高

加上之后发现电源输出的纹波变小了,具体原理当时不清楚

不过楼主可以找你的主控芯片参考设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EPIC的话可以理解 十年前做过一款反激开关电源,参考设计也在变压 ...

好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