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评测】8、获取MCU96位唯一ID、SRAM、FLASH大小

楼主:
相关文章:

【GD32L233C-START评测】1、优点与缺点都很明显的GD32L233C-START(开箱)

【GD32L233C-START评测】2、非阻塞方式点灯,blink,blink,blink……

【GD32L233C-START评测】3、pwm实现呼吸灯

【GD32L233C-START评测】4、串口不定长数据接收

【GD32L233C-START评测】5、Flash读写——使用内部Flash存储数据

【GD32L233C-START评测】6、硬件I2C驱动0.96吋OLED

【GD32L233C-START评测】7、硬件SPI1驱动RC522

1、关于设备电子签名

设备的电子签名中包含的存储容量信息和96位的唯一设备ID。它被存储在片上闪存的信息模块 中。96位唯一设备ID对于每颗芯片而言都是唯一的。它可以用作序列号,或安全密钥的一部分, 等等。

2、96位唯一ID
96位ID信息,地址依次为0x1FFFF7E8、0x1FFFF7EC、0x1FFFF7F0,设备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化在mcu内部的,用户不可更改。

3、关于SRAM和FLASH大小

存储容量信息,地址为0x1FFFF7E0,设备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化在mcu内部的,用户不可更改。

4、程序读取

#define   STORAGE_INFO       0x1FFFF7E0

#define   UNIQUE_ID          0x1FFFF7E8

#define   UNIQUE_ID_0_31     0x1FFFF7E8
#define   UNIQUE_ID_32_63    0x1FFFF7EC
#define   UNIQUE_ID_64_95    0x1FFFF7F0

struct McuInfo_t
{
	union
	{
		uint32_t Size;
		struct
		{
			uint16_t FlashSize;
			uint16_t SramSize;
		};
	}Storage;
	uint8_t UniqueId[12];
}McuInfo;

void GetMcuInfo(void)
{
	McuInfo.Storage.Size=*(uint32_t*)STORAGE_INFO;

	printf("sram size=%dk\r\n\r\n",McuInfo.Storage.SramSize);
	printf("flash size=%dk\r\n\r\n",McuInfo.Storage.FlashSize);
	printf("unique id:[");
	for(uint8_t i=0;i<12;i++)
	{
		McuInfo.UniqueId=*(uint8_t*)(UNIQUE_ID+i);
		printf(" %02x",McuInfo.UniqueId);
	}
	printf("]\r\n");
}

5、实验现象

可以看出,程序读取的和调试器调试读取的一致。

网友A:
union和struct用的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ion和struct用的好,哈哈

网友B:
感谢分享!McuInfo.UniqueId=*(uint8_t*)(UNIQUE_ID+i);有问题吧?应该是

McuInfo.UniqueId[i]=*(uint8_t*)(UNIQUE_ID+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McuInfo.UniqueId=*(uint8_t*)(UNIQUE_ID+i);有问题吧?应该是 McuInfo.UniqueId=*(uint8_t*) ...

谢谢指正

网友:
 修正一下:

void GetMcuInfo(void)
{
	McuInfo.Storage.Size=*(uint32_t*)STORAGE_INFO;

	printf("sram size=%dk\r\n\r\n",McuInfo.Storage.SramSize);
	printf("flash size=%dk\r\n\r\n",McuInfo.Storage.FlashSize);
	printf("unique id:[");
	for(uint8_t i=0;i<12;i++)
	{
		McuInfo.UniqueId[i]=*(uint8_t*)(UNIQUE_ID+i);
		printf(" %02x",McuInfo.UniqueId[i]);
	}
	printf("]\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