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 + 3.使用RTThread

楼主:
GD32L233C\GD32L23x_Demo_Suites_V1.1.0\GD32L233C_START_Demo_Suites\Projects\01_GPIO_Running_LED

打开GD32L233C  demo  中  LED  的例程

在右侧找到RTT,然后Install RTT,等待安装完成;

点击绿砖打开

 勾选RTT的kernel使用

完成RTT内核的添加;

打开RTOS中board.c,做如下处理:

将 rt_os_tick_callback(void) 替换为 SysTick_Handler(void)

屏蔽#error "TODO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打开"gd32l23x_it.c",屏蔽如下函数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内核和时钟处理完毕,在 main中进行相关配置,添加rtt的头文件

添加gd32l233c_start的头文件,里面有宏定义好的LED_ IO和位操作运算

动态分配内存,创建多线程:

  • #include "gd32l23x.h"
  • #include "systick.h"
  • #include "rtthread.h"
  • #include "gd32l233c_start.h"
  • /* 定义线程控制块指针 */
  • static rt_thread_t led1_thread = RT_NULL;
  • static rt_thread_t led2_thread = RT_NULL;
  • static rt_thread_t led3_thread = RT_NULL;
  • static rt_thread_t led4_thread = RT_NULL;
  • /* 函数声明 */
  •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static void led2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static void led3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static void led4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int main(void)
  • {
  • /* configure systick */
  • systick_config();
  • /* initilize the LEDs, USART and key */
  • gd_eval_led_init(LED1);
  • gd_eval_led_init(LED2);
  • gd_eval_led_init(LED3);
  • gd_eval_led_init(LED4);
  • led1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 "led1", /*线程名字*/
  • led1_thread_entry,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256, /*线程栈大小*/
  • 2 , /*线程优先级*/
  • 20); /*线程时间片*/
  • led2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 "led2", /*线程名字*/
  • led2_thread_entry,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256, /*线程栈大小*/
  • 3 , /*线程优先级*/
  • 20); /*线程时间片*/
  • led3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 "led3", /*线程名字*/
  • led3_thread_entry,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256, /*线程栈大小*/
  • 4 , /*线程优先级*/
  • 20); /*线程时间片*/
  • led4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 "led4", /*线程名字*/
  • led4_thread_entry,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256, /*线程栈大小*/
  • 5 , /*线程优先级*/
  • 20); /*线程时间片*/
  • /* start scheduler */
  • rt_thread_startup (led1_thread);
  • rt_thread_startup (led2_thread);
  • rt_thread_startup (led3_thread);
  • rt_thread_startup (led4_thread);
  • }
  • 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
  • while (1)
  • {
  • gd_eval_led_toggle(LED1);
  • rt_thread_delay(200);
  • }
  • }
  • static void led2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
  • while (1)
  • {
  • gd_eval_led_toggle(LED2);
  • rt_thread_delay(400);
  • }
  • }
  • static void led3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
  • while (1)
  • {
  • gd_eval_led_toggle(LED3);
  • rt_thread_delay(600);
  • }
  • }
  • static void led4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
  • while (1)
  • {
  • gd_eval_led_toggle(LED4);
  • rt_thread_delay(800);
  • }
  • }

LED狂闪···

网友:
这个点灯例程是用的官方代码么

感觉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