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高频变压器设计/样品打样

楼主:
再问高频变压器设计/样品打样,提供图中那些参数给到厂家,做这种变压器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很简单的变压器,还需要提供哪些参数?以下的7个参数不需要全部都提供的吧!

1.漏感------初级绕组的漏感量可以通过测试来获得,常用方法是,短路各个次级绕组测试此时

的初级绕组的感量,这个值就是初级绕组的漏感量

2.电感量------次级开路测原边电感量,仪器设置LCR 1KHZ测试

3.初级绕组输入电压、初级绕组输电流、控制信号的频率、功率

4.次级绕组输出电压,负载电流、负载信号的频率、功率----电压可以算出扎数比

5.初级绕组线径、线长、阻抗

6.次级绕组线径、线长、阻抗

7.骨架类型、磁芯类型

网友:
最好是提供

因为自己知道这些参数,变压器厂需要知道才能给你绕制

网友:
变压器一般都是定制的

具体要求要和生产厂家一起讨论

不过制作之前你也可以先准备下变压器的技术参数

比如电感量,磁性材料,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初级次级匝数,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