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57评测】RT-Thread 驱动SSD1306

楼主:
RT_Thread的软件包中心方便的给用户提供了常用的驱动,今天我们使用软包中心来驱动SSD1306的OLED屏。

1、新建项目,选用基于开发板:

 打开RT-Thread Settings:

选择添加软件包:

打开界面,查找ssd1306,添加软件包:

   在软件包上选择详细配置:

 钩选sample

钩选ENABLE I2C

返回界面

启用C++ libc

关闭配置,并且保存。

   修改SCL SDA 为Pin 92 93

  修改drv_gpio.c 的配置为100pin

修改main.c为: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15-07-29     Arda.Fu      first implementation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sd1306.h"

/* defined the LED1 pin: PB5 */
#define LED1_PIN    91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peed = 200;
    /* set LED1 pin mode to output */
    rt_pin_mode(LED1_PIN, PIN_MODE_OUTPUT);
    rt_kprintf("start ssd1306\r\n");
    ssd1306_Init();
    ssd1306_Fill(Black);
    ssd1306_SetCursor(2,0);
    ssd1306_WriteString("HELLO NG32!", Font_11x18, White);
    ssd1306_SetCursor(2,18);
    ssd1306_WriteString("HAPPY NEW YEAR!", Font_7x10, White);
    ssd1306_UpdateScreen();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Speed);
        rt_pin_write(LED1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Speed);
    }
}

 然后编译下载:

成功点亮LED

 通这几步就可以成功驱动SSD1306,这里主要就是要修改SCL SDA的引脚有点小麻烦,因为软件包给的是23,24,查找drv_gpio.c中,没有23这个引脚,通过查阅数据手册为92(PB6) 93(PB7)。经过半天的折腾,终于点亮屏了!希望给大家引引路。

网友A:
赞,用的是软I2C还是硬I2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用的是软I2C还是硬I2C?

RTThread的IIC一般都是采用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用的是软I2C还是硬I2C?

可以硬的,可以软的,都有例程的。U8G2的例程比较明确一些。

网友:
RT-THREAD实现起来就是简单点。期待后续